[综合] 【Lbpcwd原创DIY系列(46)】疫情紧急,DIY一个简单高效的居家移动消毒杀毒灯

楼主(2020-01-27):
这个家庭式消毒灯是2000年之前就已经做好一直在使用的了,经历过03年SARS,一直用到现在,平时还可以当固化灯用用,因为没多大技术含量,所以一直没拍照发帖,只不过这次疫情发展严重,所以拿出来让大家普及一下,以免各位坛友一直忽视了简单高效实用的消毒工具其实就在身边~~

-----------------------
到灯具店或五金店买一套光管支架和一支紫外线光管,接好线和插头就可以制成移动消毒灯了。先把房间门窗关好,插上插座通电打开灯管,人离开,让它开1小时左右再拔下关灯,打开门窗通风散完气就可以。紫外线照射可以杀灭房间表面可以照射到的所有细菌病毒,然后产生的高浓度臭氧可以再把犄角旮旯缝缝隙隙的细菌病毒都杀灭掉,轻轻松松就可以把房间和家消毒得干干净净
注意事项:
1.能杀菌的紫外线光管是全身透明的玻璃管,紫蓝色玻璃的那种紫外管是酒吧用的没有杀菌消毒功能,不要买错了。
2.全透明玻璃的紫外线杀菌管有带臭氧和不带臭氧两种,推荐选用带臭氧的,可以双重功效。
3.开灯照射时要关好门窗以保持臭氧浓度达到臭氧杀菌消毒的效果。
4.开灯照射之后人一定要离开,以免人体长时间照射到紫外线和吸入太多高浓度臭氧。
5.关闭紫外线照射后要打开门窗通风让臭氧散了再正常进入。
6.紫外线管可以在五金店、灯具店或医疗器械及大型药店可以买到。

7.家有刻录光碟的不要让紫外线照射到光盘,否则光盘数据会丢失。

网友A:
这个只能有限地“杀菌”,当前疫情是“冠状病毒”。

网友:
加个遥控或者定时功能就更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有限地“杀菌”,当前疫情是“冠状病毒”。

紫外线对冠状病毒有没有效果我不知道,但是臭氧对冠状病毒具有杀灭作用。紫外灯管有两种,一种能能分解O₂分子产生臭氧。

网友C:
这个玩意儿,在有人的地方开着会把人烤坏!

网友:
紫外线对冠状病毒有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玩意儿,在有人的地方开着会把人烤坏!

坏不了,一般就是没几天脸黑的跟非洲来的一样。

网友:
饮水机消毒柜里的臭氧发生器也可以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玩意儿,在有人的地方开着会把人烤坏!

眼睛会坏,疼得见风流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坏不了,一般就是没几天脸黑的跟非洲来的一样。

在这灯底下几个小时,暴露的皮肤就会脱一层皮!

网友:
紫外线灯据说照过能使病毒失去活性,但是在可见光照射后又能“恢复”,还是臭氧好,彻底解决问题
,这说法的出处: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173af78de66&exp

网友:
不建议用产生臭氧的,臭氧对人体有害,而且排风麻烦。

紫外线C波长的灯管不产生臭氧,而且,杀菌能力极强,强度达标条件下,大约数秒就够了。

网友:
臭氧是o3,我一直在用

网友:
家里有个节能灯样式的 , 和节能灯长一样,就是没荧光层,这玩意除了上面说的,长时间还能把植物照死

网友:
开半个小时后注意通风

网友:
还是觉得臭氧比较好,臭氧经过一个小时会自动分解为氧气的。

网友:
紫外线和臭氧都会加速有机物的老化,比如油漆塑料之类的,照多了就褪色开裂,就算是可见光,led灯里的导线,只要几个月就会被照得褪色。所以移动灯并不是个特别好的做法,尤其是和有机物贴得太近的情况,紫外灯最好还是挂在顶上,照射范围大,均匀,也比较安全。

网友:
我制作的消毒灯使用摄影灯架+紫外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紫外线对冠状病毒有没有效果我不知道,但是臭氧对冠状病毒具有杀灭作用。紫外灯管有两种,一种能能分解O₂ ...

杀病毒效果比杀细菌更好

网友:
这东东做的好,现在准备有点晚了,快递不送,人不出屋!
现在是九不动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