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9v电池,测不准,原因已查明,感谢

楼主(2020-01-27):
万用表换下来的原表电池,用数字小电压表和万用表测,差了3v,亲老子也不能这么坑啊,但是测我的电源适配器却基本相符,其中必有蹊跷,只是鄙人不知,麻烦大家看看。

楼主:
请高人破局

网友:
 9V电池本已没有电,还要为小表供电,电压当然会降低。

网友:
万用表稍微可信点,那个小电压表头测测变压器的还行,电池估计误差较大

网友A:
 你用小表测电压时,同时再万用表测电池的电压,2表的电压都是5.6V左右。

网友:
正确方法,两表笔并联,同时去测量电压。

网友B:
不是用了摸法,是你摸的地方不正确。

网友C:
很正常,你可以提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二楼上去吗
打仗,围城,哥们你奔袭千里,力杀四门,带人送40车粮食进城,进城统计粮车,一辆不少,咋粮食少了几车的呢?你送粮食的都是永动机啊,不用电啊

网友:
请把手拿开

网友:
数字万用表内阻10M欧,那个小数字表头内阻在300k欧左右。另外,9V电池的内阻相比那个直流电源的内阻要小,这就是测量不一致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小表测电压时,同时再万用表测电池的电压,2表的电压都是5.6V左右。 ...

哥,谢谢,两个表同时量确实是5.6,难道万用表单独量不准么?这个电池就是5.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用了摸法,是你摸的地方不正确。

嗯嗯,谢谢哥,我外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正常,你可以提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二楼上去吗
打仗,围城,哥们你奔袭千里,力杀四门,带人送40车粮食 ...

嗯嗯,哥讲的很有道理

网友D:
这是两个不同表的取样要求不一样造成的,因为表电池已经没电了,供给检测的能力非常低下,稍微有个取样电阻不同,就会出现较大偏差。不信你可以用这两个表测满电的电池,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两个不同表的取样要求不一样造成的,因为表电池已经没电了,供给检测的能力非常低下,稍微有个取样电阻 ...

谢谢,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谢谢,两个表同时量确实是5.6,难道万用表单独量不准么?这个电池就是5.6? ...

好像数字表是高阻抗,要测实际电压需要带负载测,用指针表好像没这问题。

网友:
这帖子有意思啊
3/6/10楼回复的是真正的原因,楼主没评论
楼主评论回复的楼层基本都不是原因
楼主说原因已查明,不知楼主以为是何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用了摸法,是你摸的地方不正确。

人体电阻还影响不到这程度,除非手潮

网友:
电池给电压表供电,电池电压会被拉得很厉害.

网友:
表头自己需要供电,电流不大也不小,于是测量出来的是负载电压
万用表自带供电,测量出来的是空载电压
由于变压器本身就是负载电压会偏低的那种线性电源,电池又没电,所以就是这个结果
如果用一个大点容量的锂电池,基本测量结果就是一致的,或者手机充电器等开关电源,用来测量,结果也应该是一致的

或者同时测量吧
现在这种LED表头都是单片机电压表了,而且精确度不高,基本误差很小的,值得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