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松井除湿机,话说今年过节不串门儿,大家都干啥呀?

楼主(2020-01-27):
新买的松井除湿机,工作了半个月了,一直很好,年三十的因为衣服老不干,搬了除湿机给衣服除湿,结果这玩意居然坏了,一闪一闪的,就是不开机,这搬动一下还会坏了??三十初一的还是不修东西吧,这不,初三了实在没啥事儿干,拆了折腾一下,初步估计搬动就坏应该是哪儿松了吧,拆机一看,做工还行,一台小空调啊,这线压根儿就不会松啊,先看电源,5v正常,接上控制板就闪,电压就2v多点了,这么个控制板就能让电源过载打嗝也太扯了点,最后发现初级限流电阻断路,并接贴片黑了,这大过年的也没有原件找,直接焊锡丝接上,希望开关管能撑住。图片将就看吧

楼主:
我给图片加了说明文字的,为啥手机上看不到呢

网友:
这种我有一台,除湿比较低

网友A:
厉害!

竟然在中国敢用松井的牌子。。。。。。松井是下达南京大屠杀命令的日军总指挥,战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并执行绞刑的甲级战犯,竟然这个名字还能用来做商标堂而皇之地销售。国人的觉悟还不如英国人,20多年前在英国就曾经因为有一家跟日本毫无关系的英国公司用松井的名字注册商标销售电视等电器产品而被二战老兵到法庭控告要求强制撤销其商标权,因为用甲级战犯的名字做商标严重伤害了二战英国老兵的感情,英国离日本十万八千里都对松井这个恶魔的名字有这么强烈的反应。中国人民特别是南京人民的感情被松井伤害得比英国人严重一万倍吧,竟然用这个名字做商标公开大卖什么事儿都没有,也是一个奇迹。

网友:
红红红银,看着象色环电感

网友:
这是个电感吧

网友B:
不是看到你这个介绍,一直以为除湿机应该是一个暖风机呢,原来还这么复杂,一个空调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看到你这个介绍,一直以为除湿机应该是一个暖风机呢,原来还这么复杂,一个空调系统。 ...

除湿机需要把空气中的水去掉,暖风是没有用的,只有冷凝是最廉价高效的方法,所以结构和空调差不多。

网友:
万胜压缩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厉害!

竟然在中国敢用松井的牌子。松井是南京大屠杀的总指挥,被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竟然这 ...

支持,这样起名字,下次再起个山本六十五好了,日本人都不敢这么干

网友:
。。。。。。。。。。。无语了,一起告这个商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

竟然在中国敢用松井的牌子。松井是南京大屠杀的总指挥,被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竟然这 ...

支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支持,这样起名字,下次再起个山本六十五好了,日本人都不敢这么干

也跟教育有关,在中国人人都听说过南京大屠杀,但是去了解想记住南京大屠杀具体情况的人不多,大部分国人对松井这个名字完全无感,因为根本不知道不记得战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绞死的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个人。随便问一下周围的人,甚至整天对日本喊杀要抵制日货的愤青,问看到松井这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几乎没有人能说是南京大屠杀。竟然还不如万里之外的一些英国人。

网友D:
看似这个外观良好,不知道楼主是如何判断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跟教育有关,在中国人人都听说过南京大屠杀,但是去了解想记住南京大屠杀具体情况的人不多,大部分国人 ...

真的是教育问题,也有要搞中日友好,不想主动提太多这方面事情的因素在里面。。。。
要在街上逮住一个中学生甚至大学生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干嘛用的?问日本甲级战犯有哪7个人被判绞刑,我估计最多两成的学生能答出一个东条,其他的板桓、松井、广田、土肥、木村、武藤能再答出个两三人的寥寥无几。。。。军事法庭我想大部分人压根就没听说过
更别说能回答出来这帮挫骨扬灰都嫌轻轻放过了的杂碎当年犯下了什么罄竹难书的罪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

竟然在中国敢用松井的牌子。。。。。。松井是下达南京大屠杀命令的日军总指挥,战后被远东国际军事 ...

都是工商局注册批准的,别漏了

网友:
用红外线烘干效果咋样?

网友:
那是色环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似这个外观良好,不知道楼主是如何判断出来的

电源不能带负载,空载电压正常,就很容易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