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关于空调遥控器代码

楼主(2020-01-27):
最近在用Arduino实验红外遥控,已经收集了家里一些遥控器的红外遥控码,但是在收集空调的红外遥控码的时候发现是每种不同的状态(开关、温度、模式、风速等等)发射的代码完全不一样。有没有大神科普下空调遥控器的代码结构?目前在收集海尔、长虹的空调代码

网友A:
下载个遥控精灵,再diy个发射头,这样你就相当于有各种品牌的遥控器,再慢慢研究

网友B:
空调好像是一次性把所有信息都发送出去的 比如开关状态 模式 温度 风力 扫风等等等等的信息一次性打包发送出去

网友C:
几乎所有了遥控码都是类似NEC红外协议的,都有一个引导码+地址码+地址反码+命令码+命令反码组成,引导码用于判别红外命令的开始,地址吗用来判断是不是需要接受的红外信号,命令码是要执行的内容,不同的命令码可以代表不同的命令。反码用来校验收到的命令是不是正确。不同厂家的红外协议,引导码、地址吗、命令码时长和数据长度都是不一样的。用个红外接收头接到逻辑分析仪上,抓取接收到的红外信号,很容易分析出来。付NEC协议编码说明。别的厂家Start的两个时长和这个可能不一样,逻辑0和1的也不一样,需要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调好像是一次性把所有信息都发送出去的 比如开关状态 模式 温度 风力 扫风等等等等的信息一次性打包发送 ...

对的,就是一次性全部发出去。但是每个由于发送数据相对比较大,解码比较麻烦,网上貌似也没看到公开的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乎所有了遥控码都是类似NEC红外协议的,都有一个引导码+地址码+地址反码+命令码+命令反码组成,引导码用 ...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我也已经抓取到一些数据,但是解码太麻烦。
我手上这个长虹空调1次发射123bit数据,除去引导码和结束码,数据有120bit,15个字节的数据,很奇葩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下载个遥控精灵,再diy个发射头,这样你就相当于有各种品牌的遥控器,再慢慢研究 ...

如果 遥控精灵  能显示  接收 红外遥控信号  代码,

去找遥控器  就方便很多

网友E:
这样主机程序处理起来方便,不用考虑各种状态下的按键功能,按照收到的命令一股脑的设定即可。
话说即便再复杂,你照样解码不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主机程序处理起来方便,不用考虑各种状态下的按键功能,按照收到的命令一股脑的设定即可。
话说即便再 ...

太麻烦了,家里好几个品牌的电脑都要录一遍,而且每个温度,每种运行状态,每种风速都不一样,采集起来太麻烦,程序效率也会很低。关键是有的空调设定温度是按照0.1度来设定的,光温度就可以搞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 遥控精灵  能显示  接收 红外遥控信号  代码,

去找遥控器  就方便很多 ...

不奇葩。是你对空调特性了解太少

空调本身运行参数太多,并且遥控器一般是有显示屏的,假如你的遥控器显示当前模式是制冷,但是空调当前是制热,你调节温度会不会乱套?
所以所有空调遥控器都是按下任意一个按键,就把所有参数全部发送一遍。

网友:
有同样的需求,坐等大家的讨论结果

网友:
为毛解码??
这个不好解码
下载遥控精灵   随便选个机型 下载对应代码
然后从手机找到对应文件  然后打开 应该也是代码形式
我也想玩  我是这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