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路边看到一个唱戏机,一块石头下去就拆开了

楼主(2020-01-27):
屏幕是烂的,就就地取材拿了块石头把后盖砸开了。没什么能用的,就拆了一个18650电池。
话说这么大的屏幕和喇叭,2000mah的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A:
真硬核拆机,就地发现 就地取材 就地拆解

网友B:
这保不齐是两--口-子在河边吭-哧-嘿-呦用来助兴的,玩过火了,一下把屏幕给压碎了,只好扔了吧

网友:
万一故障品,屏幕的背光板可以拆点灯条,液晶屏小心翼翼撕偏振膜,拆喇叭等。

网友:
一个电池一个卡的话,就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保不齐是两--口-子在河边吭-哧-嘿-呦用来助兴的,玩过火了,一下把屏幕给压碎了,只好扔了吧 ...

这脑洞....能脑补一个半小时剧情吧....

网友:
可以说是本坛最“牛”拆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脑洞....能脑补一个半小时剧情吧....

此处省略三万六千字哈哈哈

网友:
我手里正好有个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保不齐是两--口-子在河边吭-哧-嘿-呦用来助兴的,玩过火了,一下把屏幕给压碎了,只好扔了吧 ...

然后呢  我就喜欢看你写的文章

网友:
也许是仙去的人丢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保不齐是两--口-子在河边吭-哧-嘿-呦用来助兴的,玩过火了,一下把屏幕给压碎了,只好扔了吧 ...

衡水兄就补齐这缺失的剧情!饕餮众坛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处省略三万六千字哈哈哈

强烈要求补齐

网友:
首先值钱的是屏幕,然后是内存卡,接下来有用的是18650,还有32M(64M)DDR内存,25Q32(25Q64)闪存可以用。功放芯片及周边电路可以利用,还有微动按键也可以利用。

网友:
喇叭也可以玩玩

网友:
捡回去拆不好么

网友:
唱戏机里面的电池容量就一丁点,没啥用途。

网友:
那也得带上电路板,啦叭,拆件用也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保不齐是两--口-子在河边吭-哧-嘿-呦用来助兴的,玩过火了,一下把屏幕给压碎了,只好扔了吧 ...

笑到肚子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硬核拆机,就地发现 就地取材 就地拆解

主要是这个机器太脏太差,好点的话,我就带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