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普联交换机(TP-LINK SF1008+)

楼主(2020-01-27):
交换机全貌

交换机标识

交换机接口

拆开后的样子

背面很简洁

交换机元件特写

全贴结束 感谢欣赏

网友:
螃蟹芯片,电源省了个电容。   应该用到退役也不容易坏。

网友:
小白看不懂看不懂

网友:
空着的那个电容应该可以补上。
我也拆了个交换机,欢迎观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375

网友A:
除了折腾监控,好像没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折腾监控,好像没啥用了。

监控也费劲啊 高清带不动  也就局域网还能将就用

网友B:
家用这款交换机带电视盒会死机,不知换哪种不死机?家用几个品牌低端的大流量都会死机,难道要用企业级交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用这款交换机带电视盒会死机,不知换哪种不死机?家用几个品牌低端的大流量都会死机,难道要用企业级交换 ...

机顶盒貌似必须直接连光猫吧  交换机没试过  路由器肯定是不行

网友:
小企业用用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