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请问淘宝有这个类型的电池支架么?见图

楼主(2020-01-27):
免焊接的

网友A:
估计不能过大电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能过大电流吧

如果接触良好,看样子10A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有的 可以上宝上搜18650支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 可以上宝上搜18650支架

有链接么?

网友C:
还真有[18650支架]这样的东东,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真有[18650支架]这样的东东,学习了。

这不是免焊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