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海康威视ds-3e0505-e千兆5口交换机,qca芯片,如何防雷的?

楼主(2020-01-27):
网上没搜到别人拆的,只好自己拆来看看。做工还不错。正面外观:

背面铭牌,5v 600ma,19年9月出厂。封条直接撕掉。

主板实际上是反着装的,芯片这面是反面。
qca8337,现在不太常见,便宜千兆交换机多是mtk的,螃蟹都少见了。
印象里原先tp的千兆路由上能经常看到。
flash是1kb的。

芯片背面贴的是个铝散热片。顺手换了个固态电容,希望能运行的更长久。

拆解完成,使用发热非常低。很安心。
不过有个疑问,包装盒上写“全端口防雷等级高达6KV”,那么哪些原件起到了防雷作用呢?希望懂得大佬帮解释下。

补充内容 (2020-2-13 10:17):
无意中看到老站的帖子,腾达sg105 v2.0(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27448)。看板子海康这台应该是腾达代工的。

网友:
一看这外观感觉是TP代工的。

网友A:
做工看着还可以。不知道D8是不是用来防雷的?

网友B:
我在闲鱼买了一个没开封8口塑料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海康交换机近段时间闲鱼特别多,价钱也不贵,不过都是百兆的

网友C:
防雷主要是金属外壳及其接地还有屏蔽网线口吧

网友:
这个网变改傻瓜POE似乎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看着还可以。不知道D8是不是用来防雷的?

P064C
G27C
查不到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闲鱼买了一个没开封8口塑料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海康交换机近段时间闲鱼特别多,价钱也不贵,不过都是百 ...

百兆的便宜。搞监控用用还行。家用还是一步到位直接上千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雷主要是金属外壳及其接地还有屏蔽网线口吧

外壳和金属网口都是接地,真要来个6kv,5v小电源估计第一个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看着还可以。不知道D8是不是用来防雷的?

就是D8,不过这种方式弱得很,聊胜于无。

网友D:
网口后面的2黑色长条封装内应该是集成的TVS管阵列,不过这已经属于3级防雷了,线路铺设前级如果没有1、2级的话防雷效果不大的。(也有可能是放电管防雷,不过体积没这么小)

网友:
感觉防不了雷!如果单纯靠外壳接地处理也不能完全可以保护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口后面的2黑色长条封装内应该是集成的TVS管阵列,不过这已经属于3级防雷了,线路铺设前级如果没有1、2级 ...

仅仅是网变,有个鬼TVS。而且,这个间距,1000V都跳火了,别说6kV

网友E:
这款交换机我公司里也有一个在使用,几乎感觉不到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款交换机我公司里也有一个在使用,几乎感觉不到温度

这个温度是真的低。tp的路由器上用,根本都不加散热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壳和金属网口都是接地,真要来个6kv,5v小电源估计第一个炸

看板子似乎螺丝孔并没有接gnd,电源的负极是单独的,外壳形成法拉第笼,应该能防点雷

网友:
网变,估计测试过耐压吧。

外壳对网变?》

网友:
估计就靠那几个网变来防雷,跟没有基本一样...

网友(2022-08-17):
刚买了一个交换芯片已经换成螃蟹rtl8367n了,性能 稳定性不知道有没有这个qca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