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工业用的带网口和视频接口 有人认识没

楼主(2020-01-27):
(图片)

网友:
启动一下试试看。cpu打磨了??

网友:
IP地址: 202.202.202.125重庆市沙坪坝区 教育网

教育网内的设备,有固定IP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几伏电源?哈哈我的话先试12伏的。。。。

网友:
北京太速科技的产品
www.orihard.com
应该是图像转网络传输的设备

网友:
网络视频编码器,可以理解成一个没有硬盘的DVR录像机

网友:
德仪达芬奇芯片,和图像有关

网友:
DVI肯定是DVI视频接口了,旁边的长得像SCSI看内部电路像是LVDS输出,可以直接接面板那种。绿色的外部插口是422类似的通讯接口,应该是接一些控制终端之类的。只能看粗这些了。电源可以先接个8V试试,5v的不会烧,12V的也能用

网友:
DVI接个显示器然后通电看看显示器的画面

网友:
电源进门是个模块!看电容25v用12,16用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