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高成本电子负载(多图)精度不高自己进来看

楼主(2020-01-27):
春节无聊正题如下 觉得好的回个贴 有空整理整理资料我全部上传 当然你自己也可以搜到
1:整体参数>>
独立四路控制电子负载,可集中控制。4*120W 120V 13A (
改变硬件可以达到更大的电流或者更小,功率不变,温升40,可以到
160W。考虑可靠性下代码限制120W)120V 这个电压考虑安全和实用
显示分辨率全量程1mv 1ma,采用16位DAC实际电流输出分辨率还可以
更低 。但是除了数字多点,感觉不到实际存在意义。初衷针对电池
,前前后后折腾好几年 不断地改进改进 终于达到我的预期 现在电
流输出值优于0.1% 电压电流显示准确度优于0.1%。硬件采用地温飘
原件,温升40摄氏度电流输出值未跳字,就没有温度补偿代码。真四
线电子负载,电压取样线和电流线不共地,也就是电压采样-与电流-
线有电阻存在,客观防止电流线接触不好影响电压采样。

2:保护电路》
输出任意端口可任意反接,就是二极管,简单实用高可靠。过流采用
快速熔断保险丝,电流回路继电器控制。

3:人机界面》
自从玩了串口屏再也不愿自己驱动屏了,采用高分辨率迪文屏,diy成本不敏感,所以不怕盗版电容
触摸屏,这个操作非常方便,看着也上档次。现在曲线界面由于数据
存储问题不太完善,这个暂时硬件没有,需要外挂flash,现在存储
空间太小就没有写代码,只是一个实时电压曲线。这也就是所有的电
子负载都是有电脑显示曲线。

4:代码》 本来设计温控风扇,由于传感器位置设计不合理导致温度
检测不准确,把温控改成功率控风扇。全部代码大约5K行。如果代码中
加入多点校准,精准度应该可以达到更高,恒功率可以使用没有精准处理,
这个代码还没有写,现在的
代码已经可以使用,玩着说着把,有时间重新打样。这次硬件
是模块化硬件 代码也是模块化代码 代码完成度大约90%左右,
后期有心情重新打样 加入可控隔离dcdc 实现免电源运行,外挂
flash实现论小时的数据存储,改进温控,改进接线输出位置

5:输入输出接口》
左侧是电源,isp下载口,还有一个电源开关还没有购买。正面是四
路负载输出端口,带有温度接口,硬件上没有连接。
欢迎非商业化盗版 主要芯片
主控 ATMEGA128A_AU
基准 REF191 * 2
数模 ad5541  * 4
模数 MCP3421 *8 (16)
功率管 IRFP250 * 8
运放AD8629+lm258 * 4
取样 拆解四线0.047 *4

至于元件都是包邮的 全新的太贵整体成本700-800
带个壳子就算是个作品了 不是一块pcb
前前后后折腾了几年 改进改进在改进从模拟到人机
电流反馈带宽5us

第一部分硬件部分
手工pcb整体背面
让朋友雕刻的出风口
出风口散热器布局
左侧接口布局
正面照,晚上照的不清楚
散热器接线柱布局

@@@@@@@-------华丽得分界面-----@@@@@
电流输出测试
0.005a
0.010a
0.050a
0.100a
1.000a
2.000a
4.500a
集中控制10A
集中控制20A
集中控制30a
集中控制39a因为代码功率限制当前电压最大是39A现在限值功率400W

@@@@@@@-------华丽得分界面-----@@@@@
电压回读测量 随机电压回读与万用表差 我的万用表不能保证绝对准确 如果有绝对准确的表 也可以校准到接近万用表读数

网友:
做的高大上

网友A:
确实高大上!先赞一个。
之前我也构想过一个,中间好几个部分卡住了。所以向前辈请教一下:
1.运放的线性度是如何处理的?
2.看起来像是DAC输出基准,再用比较器来控制电流。在DAC阶段属于一个开环控制,那么INL和DNL是如何消除的?ADC可以超取样,DAC我就没想到如何处理。
3.二线制,测量数据是如何补偿的?
4.串口屏不错,有没有便宜的推荐?

如蒙解惑,不胜感激。

网友:
电池玩家必备系列

网友:
膜拜一下,然后决定千万别做,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高大上!先赞一个。
之前我也构想过一个,中间好几个部分卡住了。所以向前辈请教一下:
1.运放的线性度 ...

1:运放采用AD8629,这个在范围内线性很好,线性只与dac和基准有关  在范围内与运放无关
2:是dac输出基准 2.048基准 。dac是开环,只要输出基准电压不变,那么后面就不会变,adc是mcp3421,没有超采样,这个很稳定,内置基准也是2.048,这样让基准都是满量程,你说INL和DNL应该是地线电位吧  这个取样电阻不直接接模拟和数字地 加个20欧姆电阻上拉10K到5v,垫高,这样小电流就不至于被地点电位淹没,电流反馈三级,第一级差分大约5倍放大,第二级与dac输出比较放大约,信号到第三级由两个258恒定放大约4倍驱动mos,那么往前推 mos大部分控制电压在5-7v左右,除以4 也就是接近2V,也是8629最佳状态。实际电流带宽比较高的 相应很好 电流反馈电阻需要高精度地温飘
3:电压采样是独立的 三个电阻串联,从中间那个电阻取样出来的电压,反并4148,这样可以抗反接,电流-和电压-之间有电阻存在(1K)就不会干扰电压采样
4:串口屏迪文的1280*720 也有低分的

我晚会上个pcb 自己跑电路吧   有问题留言 不吝啬
pcb可以切断  弄电位器控制  预留有端口 欢迎盗版 这个pcb直接挂10k电位器就可以工作

楼主:
压缩包是一个pcb图   lay格式

配套pcb

网友:
人机界面很技术宅。

网友:
做的真高大上

网友:
高大上,楼主不玩了,送我,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1:运放采用AD8629,这个在范围内线性很好,线性只与dac和基准有关  在范围内与运放无关
2:是dac输出基 ...

非常感谢!
我再去仔细研究下这几个器件,估计我之前选择的器件,或者地电平的选择有些问题。

网友:
高大上啥时候出个成品!

网友:
真心觉得不错

网友:
能粘个电路图上来参考吗?

网友:
楼主做界面的功力还需要提高。。。。

网友:
楼主很专业,支持一下,好久没来数码之家了,最近肺炎在家无聊,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缩包是一个pcb图   lay格式

貌似余量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