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Lenovo ideacentre B325r3i电脑一体机详细拆解

楼主(2020-01-29):
联想ideacentre电脑一体机,老爸13年在电脑城买的货,3999元,配置是AMD速龙2.8G双核双线程处理器,2GDDR3内存,500G硬盘,21寸IPS屏幕。由于机器运行Windows7太卡,买回来就没怎么用,决定拆开看看,欣赏内部做工用料。
关于该机器详细信息,参考ZOL资料:
屏幕尺寸:21.5英寸
背光类型:LED背光
CPU频率:2.8GHz
核心/线程数:双核心/双线程
内存容量:2GB
硬盘容量:500GB
显卡类型:独立显卡
显存容量:512MB

机器外观图,这外观放在当年很炫酷,现在看着有些臃肿:

机器屁股,有铭牌、可调支架、顶部散热孔、电源接口和I/O口:

铭牌信息,2012年11月的产品,型号是ideacentre B325r3i:

数码之家12合1拆机工具拆下支架螺丝:

轻松取下支架:

箭头所指位置是支架螺丝孔:

支架底部是滚轮,调节支架时滚轮可轻松在桌面上滚动:

现在开始进入拆机环节,首先要打开机箱盖。
本机机箱盖采用无螺丝设计,拆机时屏幕向下放在桌面上,抓住机箱盖左右水平施力即可拆卸。PS:左侧放置光驱、硬盘,右侧放置主板,拆下右侧盖板可更换内存条。

拆下的机箱盖:

露出硬盘,下图所示是硬盘的拆卸方法:

用12合1拆去螺丝:

取下的硬盘,WD 500G BLUE:

硬盘背面,控制电路占据约1/3的背部空间:

硬盘电机排线,三相一地,端子处通过粉色的胶密封:

SATA电源、数据接口及跳线接口:

硬盘的SATA供电和数据线是合二为一的:

拆去硬盘后,露出LED驱动板,驱动板为12V直流供电,接线如图所示:

下图是拆去了硬盘后的机器,可以看到绝大多数内部部件都封在金属屏蔽罩中,有较好的防辐射性能,现在的透明机箱不知道是否有较好的辐射屏蔽措施:

机器最左侧为可读写光驱:

光驱的SATA电源线和数据线是一体的:

解开该螺丝,用力拔下接口即可取下光驱:

取下的光驱:

光驱铭牌信息:

220电源接口,接口通过玛拉胶带与周围金属件之间实现绝缘保护:

拆掉了所有固定屏蔽罩的螺丝,一共12颗:

成功取下屏蔽罩,金属屏蔽罩还很厚实,品牌机用料都不马虎:

以下是对机内各部位的分别介绍:
音箱单元,位于机器最底部,左右各一个,规格是4欧3W,通过橡胶件连接至机架,防止共振:

轻轻取下小音箱:

喇叭看着做工还行,音质不错:

音箱单元的内部采用防磁喇叭,做工较为精细:

看看这外壳材质,好像有点毛糙,不过无关紧要:

海力士内存条,2G DDR3 1600,拆卸方法如图:

拆去内存条的内存插槽:

背面的I/O接口:

看看后面板I/O接口连接方式,没想到竟然是通过插针的形式插接至主板对应插座上,并非我想象的板载接口,该机键鼠经常失灵估计与之有关。这种通过插针连接的后面板USB接口,可靠性比板载接口差。

背部I/O接口采用独立的PCB,通过如图的插针连接至主板:

I/O接口周围元件特写,外围电路比较复杂,不是简单的电气连接:

I/O板背面,有零星几个贴片元件:

背面局部特写:

后面板有个USB3.0接口,采用常见的SATA接口连接器连接到主板:

主板端USB3.0:

主板右下角的接插件,分别连接前面板指示灯(硬盘指示灯等)排线、开机按钮排线(带白光LED供电)和左右声道扬声器排线:

开机按钮小板,4线连接,由2颗螺丝固定:

拆下小板:

小板翻个面,露出开机按钮和用于按钮背光的白光LED,还有2个电容(图中C13和C14),利用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原理,防止干扰导致误动作:

拆下的LED背光驱动板,做工还不错,芯片型号是OZ9998BAGN:

芯片特写:

度娘的芯片管脚定义:

典型应用电路图:

驱动板反面没有元器件,电容位镂空(目的是减小板子厚度,增加抗震性能):

主板左下角接口,分别是8pin主板供电、触摸板(作用是调节显示器亮度等)连接线、输出给SATA设备的电源接口,还有个未用接口:

图中黑色多针接口用于连接LCD屏幕(注意:主板没有VGA、HDMI等视频输出接口),下方接口是给LCD背光驱动板供电的12V电源,包含电源线和控制线:

2个SATA口,硬盘光驱各一个,CMOS电池是通过接插件连接到主板的:

CMOS电池是穿马甲的CR2032电池:

电池型号特写:

主板右上角接口,分别是12V的辅助供电、GPU风扇接口、CPU风扇接口和摄像头的USB接口:

下图是无线网卡,分别有黑白两根天线:

拆下CPU风扇,4pin的,灰尘也不多,还算比较干净:

另一侧:

GPU风扇,同样是4pin的,同样比较干净,比CPU风扇小:

另一面:

CPU通过热管的方式连接到散热片。下图是CPU热管,通过金属骨架固定:

GPU热管,自带铜散热底座:

用12合1取下热管螺丝,拆去整个散热模组:

CPU的接触部位,用的是灰色导热硅脂,基本变干了:

GPU的接触部位,用的是白色导热硅脂,还没有干透:

露出的CPU:

露出的GPU:

拆下整块电脑主板,感觉就像一块笔记本主板,板子用料还是很不错的:

板子反面还有大量的贴片器件,CPU散热的位置有支架加固:

擦去硅脂的CPU,AMD的速龙2:

CPU型号:

拆下的CPU:

CPU周围元器件一览,供电电路用料还是非常不错的:

内存条周围元器件一览:

擦去硅脂的GPU,芯片周围小电容还不少:

GPU自带的显存,256M*2:

供电电路一览,好多MOS管:

机器侧面接口一览,该机侧面接口是板载接口,可靠性反而高于背部接口,这一设计一直骗了我多年:

用于2.4G WIFI的无线网卡:

拆下来:

另一面,各种认证信息齐全:

前面板开机按钮、指示灯、喇叭接口周围元器件特写:

后面板I/O接口转接插座:

1T8519E芯片

主板电源,SATA电源周围元器件特写:

LCD接口、SATA接口周围元器件特写:

接下来拆解电源,先拆下电源:

电源铭牌1:

电源铭牌2,铭牌信息可以看出交流输入220V3A/110V6A,输出除了+5Vsb,只有一组12V:

玛拉胶带包裹严实的220电源接口:

电源反面,光秃秃的银灰色外观,风扇骨架裸露在外:

电源220V输入线,外包一层热缩套管绝缘保护:

电源输出端,有2组线,一组是12V辅助供电,另一组是主板供电:

12V线路有卡扣固定:

电源出风口,蜂巢网状结构,有助于防辐射:

电源进风口,有个小风扇帮助散热,这个风扇不是暴力风扇,而是普通的低速风扇,要不然声音谁都受不了:

拆开电源,里面结构很紧凑,元件做工也不错:

交流输入有个EMI磁环:

地线处理还是很用心的,有专用的接地垫片:

一级EMI电路,包括保险管、压敏电阻、Y电容、X电容和共模滤波电感:

一大一小2组共模电感:

这个磁环和电感线圈是主动PFC电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动PFC都是众所周知的大铁疙瘩,主动PFC要轻巧很多:

120U 450V的滤波电容,主动PFC的电源可采用较小的滤波电容,120U足矣:

开关管:

开关变压器做工用料不错,绝缘保护很到位:

低压侧滤波电容:

+5Vsb电源输出侧:

直流输出侧特写,线缆根部都有热缩管保护,线束靠扎带固定:

电源有个小板插在大板上,小板做工还算精良,设计比较用心,小板有个塑料柱顶在壳体上,防止板子在暴力下发生位移:

芯片型号是TEA1713T,是一种带PFC的谐振电源控制芯片:

芯片管脚定义图:

电源板底部:

板子焊点走线还不错,有大量的SMT器件,初次级之间有4颗贴片光耦:

初级电路特写1:

初级电路特写2:

级电路特写1:

级电路特写2:

电源风扇,12V0.07A,功率还不到1W,主动PFC电源发热量不大,散热要求也低:

电源拆解完成。
LCD连接线:

WIFI天线:

现在机器该拆的基本上都拆过了,液晶屏就不拆了(易损件),按原样装回去:

装上屏蔽罩:

装好硬盘,装好后盖:

装好机器,插好电源,开机,出现联想LOGO:

成功进入系统桌面:

娱乐大师跑分,简直烂到透了,击败全国3%的用户,难怪跑win7这么卡,感觉这种一体机是个失败的设计:

CPU的相关参数:

总结:联想的这款产品是当时的噱头,实际上使用体验并不怎么样,性能不如台式机,便携性不如笔记本,仅有的特点是看上去美观大方,适合颜值要求高、对电脑没有特殊的性能要求的办公使用。

全帖完!谢谢观看!更多精彩拆机帖敬请期待!

网友:
12年11月还用速龙X2,加上这个散热,基本没有升级空间,果然渣想,哪怕用个二代酷睿2也好啊。

网友:
改个电视用得了

网友:
CPU还是FM1接口,可以换个稍微好点的CPU试试。。

网友:
换固态,解决

网友:
开都开了,,为啥不升升级

网友A:
我收了个屏坏的方正一体机,H61+G630+2G DDR3笔记本内存+500G 3.5寸硬盘,装了冷风版的win7 X86,外接显示器,一般运用上个论坛在线看电视或者消消乐,没觉得卡。360套装鲁大师腾讯管家2345浏览器套装等等安装在一起,不卡才怪。

网友:
加个内存试试

网友B:
多谢提供观赏 对amd的处理器一向没好感

网友:
1. 360套装鲁大师腾讯管家2345浏览器套装等等安装在一起,不卡才怪。360 纯垃圾, 直接腾讯电脑管家就行。 腾讯360 会打架。

2. 闲鱼 淘二手DDR3 笔记本内存条升级到 4 G , 使用win7 X86,    升级到 8G , 使用Win7 X64 , Win10 LTSC 2019系统。 内存一升级速度立马嗖嗖嗖 ~

3. 闲鱼 淘二手上固态硬盘, SATA,USB3 还可拓展 双硬盘组合,  DVD 光驱位腾出来装硬盘,  要么是双固态, 要么是固态做系统盘,机械做数据存储。  固态一升级,开机速度嗖嗖嗖。

4. Socket FM1FM1接口 针脚有905个, 闲鱼 淘二手 TDP 65W (  Athlon II X4 638    4核 2.7Ghz     A8-3800  A8-3820   4核 )   ,   TDP 100W(Ahlon II X4 651 4核 3.0Ghz       A8-3850  4核    )  双核变四核, 自己体验一下运行速度。

5. Mini- PCIE , 无线网卡,刷白名单升级。 无线上网速度嗖嗖嗖。

以上升级步骤做了, 老机又一春。  你可以把以上配件回到原来默认配置,自己一对比就发现明显区别了。

网友C:
A8-3800  A8-3820  65W

A8-3850    100W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提供观赏 对amd的处理器一向没好感

一分钱一分货,   AMD 经济。

网友:
朋友给了一台联想的1037U的一体机。。

网友:
至少换个西数紫盘好点,蓝绿盘好像是最便宜的系列,就怕数据关键时刻出问题。再去掉一些国产的安全软件等,有的也会拖慢开机,换绿色版小巧的安全软件等,输入法和迅雷等尽量不要最新版,也会偷偷安装其它软件,尽量换安装包小巧的绿色版。

网友:
机械硬盘换个固态,加条内存,应该有质得飞越

网友:
1. 360 垃圾, 和腾讯打架。  电脑管家足够。

2. 内存升级到 8G

3. 固态硬盘上,双硬盘。

4. CPU  升四核

A8-3800  A8-3820  65W

A8-3850    100W

速度嗖嗖嗖

网友:
fm1接口的CPU,可以升级成65W的x4 638提高性能;内存还有一个插槽可以扩充,至少应该加条4G才能流畅运行win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收了个屏坏的方正一体机,H61+G630+2G DDR3笔记本内存+500G 3.5寸硬盘,装了冷风版的win7 X86,外接显示 ...

2G内存运行win7 x86都很勉强,建议xp。

网友:
引用 网友C:
A8-3800  A8-3820  65W

A8-3850    100W

有独显换个x4 638岂不是更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