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谁知道这个摄像头用什么app软件打开呀

楼主(2020-01-28):
(图片)

网友:
中间图图在X宝搜下!多下几个试试就行!

网友:
扫屁股二维码应该有APP安装,通过这个知道是什么摄像头,再在网上查找相关信息资料。

网友A:
楼主人呢?在哪儿捡的?扫描屁股上的二维码了吗?
看外形和后屁股上的型号,感觉用Ycc365 plus这款App.

网友:
一般都支持 网页观看的。  打入网址IP地址试一下

网友:
远程监控摄像头,连上家里的wifi,通过app和底下二维码记录的id号可以在有网的任何地点用app观看这个摄像头的实时影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人呢?在哪儿捡的?扫描屁股上的二维码了吗?
看外形和后屁股上的型号,感觉用Ycc365 plus这款App. ...

谢谢 确实是ycc365 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确实是ycc365 可以用

用的如何?这款饱受争议App其实挺好用的,有关闭远程监控画面和红外夜视功能,这两个功能很实用。

摄像头主板可能是集成在球形头里面的,尽管结构简单,但有自动追踪功能,只不过只能水平追踪,垂直面上不行。

软件上的有两点不足,一是没有加密传输,不疑在卧室使用,二是录像初始时间轴的空档不能自己跳过,想看某一时间段的初始录像,需要手动精确的定位才行。估计以后升级能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