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做一个ds1302时钟模块

楼主(2020-01-28):
比买的现成模块也不便宜,好在自己做可以更清楚电路原理

一个32.768Khz晶振

连接

初始就这个样子,时间里的年份似乎也不确定
别的都是从0开始

这个东西没备电还是不方便,断电时间就消失了,加个电池
不知能撑多久,其实我实验一下也就没用了

这是调整后的日期与时间

楼主:
今天通电看看,从上次到今天已经8天了,时间还保持着呢,误差也不大,因为当时秒钟我也没校正顺便充充电

网友A:
可以玩玩3231精度很高!

网友B:
那个显示时间信息的是啥软件?我也想下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显示时间信息的是啥软件?我也想下一个。

这个不是软件,是arduino编程器自带的串口工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玩玩3231精度很高!

那种5元左右的3231模块也不行,估计都是拆机芯片,精度不行,尤其是温差变化大的时候

网友:
改用DS3231把,电路还简单,无需外部晶振,而且精度比1302高。

网友:
这玩意自己做还真不如买成品模块,买模块比买零件焊接成本低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种5元左右的3231模块也不行,估计都是拆机芯片,精度不行,尤其是温差变化大的时候 ...

要买正品呀,3231自带老化补偿寄存器,检测32K输出进行老化补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买正品呀,3231自带老化补偿寄存器,检测32K输出进行老化补偿就好了

正品巨贵

网友:
3231单买芯片的话我买到过1.x元一片的,精度上没有丝毫问题。
并没有想像中那么贵。
买模块,便宜的也就是4,5元一片。还带存储芯片。

网友:
3231新的左下是+,表面看不出打磨,           打磨的左下角是#,片明显薄一点,打字也差点。我用过这两种,感觉也差别不大

网友:
也可以用8025T哦,这个价格便宜,也好用的,最简单直接当有源晶振用

网友:
楼主最近做的模块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种5元左右的3231模块也不行,估计都是拆机芯片,精度不行,尤其是温差变化大的时候 ...

可以的,我用了一块,走了多半年时间,有夏天到冬天,分钟始终是准确的。

网友D(2020-03-04):
1302走时不准,果断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D:
1302走时不准,果断放弃!

对晶振下下功夫有惊喜的…

网友E:
身边各种表,包括DIY的DS1302 51时钟,钟控收音机的,笔筒式的带显示温度的,手表的电子表,诺基亚旧手机
当然旧手机中没有WIFI和SIM卡,不存在自动同步时钟的,看一圈下来,还是手机时钟的精度高,其他的不是慢就是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身边各种表,包括DIY的DS1302 51时钟,钟控收音机的,笔筒式的带显示温度的,手表的电子表,诺基亚旧手机
...

那是GSM网络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GSM网络同步

我说了,没放SIM卡,怎么网络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