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打板做U盘, 老爱国者装IT1167的4贴板......

楼主(2020-01-28):
在家憋着哪也去不了, 继续玩我的U盘吧

话说我有一个很老很老的U盘壳子, 是爱国者还没改名之前的产品
那时候的U盘大约都是64M或者128M的

现在可以玩打样, 就想起它来了, 比了一下可以并排装进2片Flash
虽然比较挤, 但是理论上可以上4片芯片了

量好尺寸, 新建工程

放上主要芯片, 没有地方了, 主控只能放在后面, 给走线带来许多困难

第一版做的安国的, 因为只有安国有4Flash的电路图
可是它实在有点慢, 对不起4贴啊, 后来弃板了

于是这一版改用IT1167, 可是只找到2贴的图纸, 所以每片Flash只能支持到2CE

布线完成

背面

预览图

在捷配打的样

切下

发动打磨技能, 消耗口罩一只
都切到边了, 好不容易放进壳子

某个久经摧残的1167板子

Flash是一个老Kingmax固态上拆的, 芯片不太行了, 已经不能用在硬盘上了, 来做U盘吧

开始焊接

下一层继续发......

楼主:
焊好元件, 先上两片Flash, 走的单通道

上机查看, 顺利认到, Flash是64G08CFACA, 每片2CE

开始量产

绿灯

目前16G

测一下速度, 1167比安国快多了, 高兴

把另外两个位置也贴上, 现在8CE了, 满载状态

再次量产

容量给的不少耶

再测一下速度

测试完成, 打扫卫生

另一面

装壳, 这个壳子没有卡子, 只能用胶粘咯

可以服役了

工作中......

发完啦, 谢谢观看......

网友A:
既然这么有感情,狠狠心开4层,做USB3才对的起他。。

网友:
支持4片?那就不用叠焊了。这东西可以啊,可以放到咸鱼挂着卖。

网友:
牛掰了,双层板四贴平铺,爽爽爽,哈哈,分还没到,点个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这么有感情,狠狠心开4层,做USB3才对的起他。。

双层板打样免费,四层板得100¥起,还是搞免费的吧哈哈

网友:
这动手能力不一般啊

网友:
这速度不错啊,不过我感觉用不长,那个USB头子外壳没焊到PCB上加强,时间长了容易松...

网友:
楼主好技能!!!非常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双层板打样免费,四层板得100¥起,还是搞免费的吧哈哈

那就把四层分开成2个双层 ~~~回来自己拼好了

网友D:
你这有点耍流氓啊  用立创EDA画板  然后跑捷配打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有点耍流氓啊  用立创EDA画板  然后跑捷配打板

有工具用就好了,难道还会看你是用哪个画图软件的不成?

网友E:
楼主咨询一下,我又一块128g的固态硬盘,NGFF接口的应该是SATA通道,2230固态,笔记本上拆下来的,之前一直还好好的,后来上了M2的移动硬盘盒,识别不了,现在拆下来上电脑也不识别了,是什么原因啊,如果还是识别不了,能拆来做U盘吗?是单面的,就看到一块存储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咨询一下,我又一块128g的固态硬盘,NGFF接口的应该是SATA通道,2230固态,笔记本上拆下来的,之前一直 ...

也许固件出问题了, 看看是什么主控, 是不是可以重新开卡
不会玩的话, 去SSD区泡一泡, 按主控查查别人的帖子

网友:
牛掰了,家里好多固态坏盘

网友:
小白不懂这些,对牛B的人只有拜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把四层分开成2个双层 ~~~回来自己拼好了

牛,可以试试,板子薄一点,叠加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许固件出问题了, 看看是什么主控, 是不是可以重新开卡
不会玩的话, 去SSD区泡一泡, 按主控查查别人的帖 ...

好的   我去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