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闪存用哪种编程器(25N01GVZEIR)

楼主(2020-01-28):
这种闪存用哪种编程器
wechat_upload15801795775e2fa07907e09

网友:
128m的,ch341貌似不行,建议用arm芯片的编程器吧。

网友:
技术资料
查看pdf,应该是spi存储器,ch341a类编程器应该可以刷写,对照pdf需要把引脚引出。

网友:
卧槽好眼熟的F,你不会是要刷天邑那个路由吧。
我猜猜难道是想刷成tp同款?

网友:
按芯片上的型号,搜一下数据手册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这是走SPI通道的NAND flash

网友:
飞线用ch341之类的就行,甚至arduino,树莓派都行,前提是你要查清楚这个是3.3v的还是1.8v
我就是主板上用这个拆的时候忘了接封嘴,结果flash没拆下来,把旁边的sata接口吹变形了,最后飞线刷的

网友:
这个 flash 看起来好奇怪,按照封装来看应该是引脚在背面,可是照片里感觉引脚在侧面,还是 8 脚的

网友:
使用支持25系列的编程器都能刷,但是这个芯片的夹具很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