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电视换主板后图像问题

楼主(2020-01-28):
65寸主板是一样的

网友A:
仔细对照一下看看板子上的一些电阻的位置之类的(跳线),这个应该是适配不同的屏的

注意调换下红色的排线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买这种主板都是要配屏的,不行只能换驱动或刷机。

网友:
注意看主板屏线插座附近的小贴片电阻,不同屏跳位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对照一下看看板子上的一些电阻的位置之类的(跳线),这个应该是适配不同的屏的

红色排线什么也没接哦,不知是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这种主板都是要配屏的,不行只能换驱动或刷机。

小米电视65寸,没有维修记录,买的是原装主板,原来的主板开不了机

网友:
只能刷机了。

网友:
楼主公布一下怎么解决的啊 看客们一脸懵逼

网友:
屏参数不对还是主板版本不同

网友:
看起来像分辨率太低

网友:
屏参数不对,要重新写

网友(2024-01-21):
引用 楼主:
小米电视65寸,没有维修记录,买的是原装主板,原来的主板开不了机

请问如何解决 我的是一模一样问题 换了主板  刷了机 都不行

网友:
其实原主板你让别人去修下好了,应问题不大

网友:
遥控器进入工程模式可以调屏参,不过具体调哪个就不晓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对照一下看看板子上的一些电阻的位置之类的(跳线),这个应该是适配不同的屏的

那个小排线换了没用 我找了6个不同的 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