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家看看这个12V10A的电源做工如何?

楼主(2020-01-28):
价格也不贵 25块 据说是台湾的品牌?
内部做工好像挺不错的 大家来看看

网友:
看在化工电解的份上,,还可以啦

网友:
一般般的感觉

网友A:
做工不错,但是二手换壳翻新的

网友:
谢谢分享。。。。电源还算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但是二手换壳翻新的

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
垃圾佬来说说:看起来就旧,那一排插口,地线没接?靠输出那边没用上的接口,板子和外壳不配套,螺丝孔对不上,这一堆证据表明是个什么设备上的电源拆下来换进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看出来的。。。

板子不对孔,插口端子不对,这种翻新换壳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原来是机器内置电源,带输入输出的端子,看输出端子可能不止一组电压

网友:
虎牌的,就是比较老了,而且很可能是换壳的。当年虎牌的ATX电源也不错的

网友:
这个能有10A?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看出来的。。。

这板子螺丝孔跟壳都配不上

网友:
别扯台湾品牌

就是拆机或洋垃圾加壳

能不能跑10A要实测。。也别扯做工。。洋垃圾不值钱的
外壳四个螺丝开孔位和电源板的完全没联系。。
电源板右上角还有七针接线。分明就是给原有设计用的

网友:
这个体积有没有10a

网友:
10A的话感觉很一般,这货我感觉5-8A左右~

网友:
比较老方案的吧

网友:
明显是哪个机器内置式电源拆出来的二手,diy了个外壳

网友:
这个估计到不了10A,你可以满负载长时间测试。
另外这输出线一看就是潮汕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