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电扳手7齿齿轮怎么拆下来

楼主(2020-01-28):
如题,打黑来的垃圾扳手,电机,主板全坏,准备淘个主板,电机,想知道怎么拆下电机齿轮!感谢感谢高手帮助

网友A:
无刷扳手一般坏主控和烧定子,与这个转子无关,拆齿轮干嘛?无解。

网友:
热胀冷缩,两个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刷扳手一般坏主控和烧定子,与这个转子无关,拆齿轮干嘛?无解。

很有道理哦

网友:
转子不用换,转子又不会烧

网友:
我的都是暴力砸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扳手一般坏主控和烧定子,与这个转子无关,拆齿轮干嘛?无解。

估计这个转子也有问题,前面有一点钢片翘开了的,我轻轻敲到一起了

楼主:
感谢各位,那就先买点配件回家先试试看配这个转子能行不,不行再想办法了。疫情严重,啥东西都发不了货,家里也没有可以玩的了,无聊啊

网友:
不要修了,也不要轻易打黑了。这年头买的没有卖的精,配件贵还不好修,过两年满大街都是无刷的,带电池的也才一百多,不值得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