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小米手机上的一颗闪存,做U盘,求助

楼主(2020-01-28):
不知道是啥类型的闪存,应该用什么主控?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

网友:
海力士的emmc吧,什么焊盘不清楚,可以安国6438或ns1081

网友:
看外观像是运存,底下是处理器

网友:
Flash在下面盖着???

网友:
字库不在这一面吧

网友:
小米旗舰类的一般都是UFS闪存,用慧荣3350

楼主:
下面叠焊的是处理器,这个是运行内存,那闪存可能在另一面的屏蔽罩里边,屏蔽罩边缘都焊死了,不好拆

网友:
这个是运存吧,下面是CPU。。常规的手机硬盘是长方形的。

网友A:
这是小米note 标配也就16g内存 最大可能是64g emmc颗粒 不是ufs的 可以用ns1081主控 你拍的是cpu和ram 储存emmc在背面的屏蔽罩里

网友B:
es9018亮眼啊,这应该是小米note吧,主板是好的话修修当个播放器算了,比做u盘实在

网友C:
楼上说的对,不过估计是没法修了,小米note用的是emmc,在反面,弄个1081贴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小米note 标配也就16g内存 最大可能是64g emmc颗粒 不是ufs的 可以用ns1081主控 你拍的是cpu和ram 储存 ...

是小米note,可能是64G的,同事的,手机按键被502粘死了,把屏拆碎了,然后我就把主板回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9018亮眼啊,这应该是小米note吧,主板是好的话修修当个播放器算了,比做u盘实在 ...

就剩块板了,其它零件都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对,不过估计是没法修了,小米note用的是emmc,在反面,弄个1081贴上就行了 ...

谢谢啦,我买块主控试试

网友:
这是运行内存不是闪存,闪存体积没那么大

网友:
你拍个缓存干什么玩意

网友:
手上好几个手机,不知道怎么利用起来做优盘啊

网友:
手上好几个手机,好好学习下

网友:
我有几个米2和2s,准备拆了做U盘

网友:
小米NOTE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