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求助:烂脑娃的SL700短接点?

楼主(2020-01-28):
SL700不认盘,拆开后短接图片上的2个孔不行,那么真正的短接点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A:
就是那两个点。。。。。不过这板子真搞笑。。。缩水单贴?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那两个点。。。。。不过这板子真搞笑。。。缩水单贴?1

还不如以前的2258xt了,

楼主:
短接不能识别,看来是主控坏了

网友:
试试旁边的两个点混短呢

楼主:
左右的都短接了,还是不行

网友:
烂脑娃。有意思。

网友B:
这个群联的PS3111,短接没有任何作用

即使原厂带擦除、恢复出厂状态的固件,也不需要短接

开卡也不需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群联的PS3111,短接没有任何作用

即使原厂带擦除、恢复出厂状态的固件,也不需要短接

部分还是需要短接的,某些固件昏了,不认盘,通电没反应开卡工具不认的就需要短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部分还是需要短接的,某些固件昏了,不认盘,通电没反应开卡工具不认的就需要短接, ...

按你说的这种情况,需要开卡软件和治具才能修复

需要短接ROM的,靠固件程序是修复不了的,至少我碰到的都是这样,群联NVMe主控也是如此

所以对于普通用户,群联的ROM模式几乎没作用(主要是没治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你说的这种情况,需要开卡软件和治具才能修复

需要短接ROM的,靠固件程序是修复不了的,至少我碰到的 ...

嘿嘿,对啊,有大神通过魔改点序2258软件+ASM转接卡已经能开群联了,我白piao了一个。。。不过据说群联官方工具和好基友英尼硕的工具也可以花小钱拿到了。。。。还有多句嘴,群联的短接点有很多,已知的的就有ROM点和恢复点,看论坛里面用短接某些电阻和空点估计就是让主控进入recovery模式的,至于后面的rom我一般是开卡用的

网友(2022-08-23):
引用 网友B:
按你说的这种情况,需要开卡软件和治具才能修复

需要短接ROM的,靠固件程序是修复不了的,至少我碰到的 ...

我遇到了您说的现象,怎么整,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