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山货绿点充电器DIY高低压隔离及其它

楼主(2020-01-28):
前帖拆了个山货绿点充电器,顺便把坏了的低压整流管换了,免不了跟帖“直接扔了”的回复声一片,以现在的物质条件看很正常。之所以不扔,主要是贫穷和技术能力捉肘(坏了好修),还指望利用它小体积的优势,在改造哪个早期充电式小电器(通常AC输入+阻容+铅酸或镍镉、镍氢)为锂电时,替代阻容的作用。虽然这个山货毛病不少,但限制了未来应用场景后,关键的安全隐患就是高低压隔离了,现在就来试着解决这个问题。至于这么做值不值?其实没有个性化的正确答案,好在这次是我说了算。弄也弄了,分享是我的权利,误入者请速绕道不要耽误正事!
原来2块小板,左边的以高压为主,右边的以低压为主,但并未将高低压彻底分清(红色示高压,绿色示低压)

要吐槽的话有很多,高压板这边比如半波整流效率低,没有保险、NTC、EMC、RCD反峰吸收、Y电容,输出功率小...等等,但对我的应用目标不重要。

低压板这边,没有431稳压精度差,没有假负载电阻稳定性差,整流管没有反峰吸收保护,没有输出指示灯...等等。与我的应用同样不重要。

主要的问题在电路板背面,如圈内所示,高低压走线挨得如此之近,谈不上可靠隔离。

实际上造成高低压隔离隐患的原因,是变压器输出和光耦的布局。拆帖时观察过,高低压隔离有条件改,处理好这2点也就妥了遂全部拆散

先改动变压器输出引线方式:
把圈内开关变压器输出引脚改翘脚飞线至低压板,原来低压铜箔走线剥离,形成纯高压板

拆下变压器,发现高压侧引脚处有赠品锡珠,遂剔除

输出绕组改翘脚脱离高压板背面走线,后期飞线任意长度至低压板,机动灵活,方便DIY。

剥离背面废弃的低压箔线,增强隔离效果

高压板改造完成,顺便标注了接输出整流管的引脚

接着改动光耦位置:
低压板2根飞线,将光耦原边引脚焊点位引至4Pin排线处即成

演示一下哪天应用时,可光耦横跨高、低压板,完整电路并隔离。或将光耦的副边焊在高压板上,原边飞线至低压板,DIY时同样机动灵活。2块板合体、拆分随意,可减少DIY时,内置空间限制。

高低压隔离就算改好了,看着拆去USB插座还留下一小块空地,干脆把单锂充电板(1元POS机闲板切割改造而来)集成上去,这就是标题所说的“其它”。试了充电正常,但CIC55芯片(真实型号不明)的1脚不能实现充电指示功能(原因也未明)

干脆将芯片换成熟悉的LTH7R(4054),按输出400多mA改动设置电阻

没有备件芝麻粒电阻,业余的只得妥协方法凑合

4054虽自带充电指示功能,但充满灯灭恐与电路意外损坏灯灭混淆。看角部还有残存的铜箔,刮去阻焊层,增加个充满转灯功能吧。

找个小不点的N-MOS

费了点事焊好

全部就绪,准备测试

充电空载时,指示灯绿光,侧面带一红光

充电中红灯,充电电流达到预设的400多mA,与充电器输出能力(480mA)恰好匹配,LTH7R芯片表面温度烫手但能持续停留。电流值稳定,说明还没到启动芯片自身热保护的温度。

充满,转绿灯(无红光点)。意外收获充电空载和电池充满2种状态下,指示灯光色同中有异。

转灯时实测充电关断电压,比标准值高了0.02V。6分包邮的LTH7R,就不能要求太多了

μA档测试脱离充电状态的静态放电电流,渣表串联在电池+和芯片BAT+之间显示0读数,应该是极微,大家脑补吧。

折腾完照例收起来吃灰,守株待兔,用到时就省事了。祝大家新春快乐!
谢谢你路过!

网友A:
叹为观止哈哈,看来春节比较悠闲嘿嘿,节日快乐,等牙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叹为观止哈哈,看来春节比较悠闲嘿嘿,节日快乐,等牙膏

大侠新春快乐啊!
老白折腾垃圾上瘾,没治了

网友B:
既能打发时间又能学习知识,一举两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能打发时间又能学习知识,一举两得不错~

实际上惦记着老家还有个铅酸款老式充电电蚊拍要改,怕到时改造空间限制,所以无成本预改一个可分可合的小体积电源备着。属于大姑娘絎尿布-早作准备

网友C:
谢谢分享。。。。好贴也。。。。这正是数码之家的精髓和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好贴也。。。。这正是数码之家的精髓和精神。。。。。。 ...

得到温总肯定,受宠若惊

网友D:
好帖,支持,五年前也像你这样改过类似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帖,支持,五年前也像你这样改过类似的充电器

春节快乐!向技术前辈致敬

网友:
没事在家折腾实验,不错的好选择

网友:
这种充电器的电压适应范围怎么样?输入48v能工作吗?

网友:
手里不少类似的板子,参考楼主的修修

网友:
这垃圾玩意不值得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