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低端示波器能测量电源输出电压纹波吗?

楼主(2020-01-28):
手里只有一台二手普源DS5022M示波器,25M带宽,我想试试测量稳压电源的纹波,不怎么会用示波器,不知道是示波器太差?还是测量方式不对? 感觉测出来的应该是纹波,但是,显示的波形有点乱,不清楚也不稳定。
耦合方式 交流耦合,20M带宽限制开启,探头1X。

另外还测试了一个12V开关电源适配器的,测出来是锯齿波???

网友:
一般的电源都是锯齿波,好点的电源是波纹比较小的。

网友:
空载与负载,波纹不同吧,我也有一台同样牌子的40M,买来只为测直流电的正弦波。也就是玩玩,大多是吃灰。

网友:
实际上我还不会使用,这个能测个电阻电容吗?

网友:
波纹是由于开关管的开关和储能器件充放电所导致的输出电压在微笑的范围内有规律的波动,乱七八糟的波形应该是电源噪声,那个锯齿波才像是波纹

网友:
可以测啊,25M对万用表来说象神一样的存在了

网友A:
上b站有视频教程怎么用示波器的

网友:
可以的,电源纹波测量限制带宽20MHz,但是测量时很麻烦,要排除各项干扰,B站有EEVBLOG的关于纹波测量的视频可以去看看

网友(2020-07-02):
哇,缘分,我也打算买同款示波器测电源的纹波。我觉得只要精度和频宽够了应该能测的。测纹波会有噪声,还有示波器探头线接收的电磁干扰,B站有测电源纹波的视频你可以去看看,另外电源线也有电磁干扰,需要并联两个电容。

网友B(2021-03-04):
引用 网友A:
上b站有视频教程怎么用示波器的

b站是哪个网站,求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站是哪个网站,求教。

哔哩哔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哔哩哔哩

原来如此,明白了。

网友:
应该都能吧,看这玩具波测的

网友:
示波器测量电源输出交流纹波应该带负载测试,因为带负载会加大纹波输出,也是比较有效的测试方法,但地线测试勾应该换成接地弹簧,减少长地线时的干扰信号

网友C:
测不出来,示波器所有的测量都建立在示波器自身电源上的,所以你将无法测量比示波器电源更小噪声的波纹了。

网友(2021-12-12):
引用 网友C:
测不出来,示波器所有的测量都建立在示波器自身电源上的,所以你将无法测量比示波器电源更小噪声的波纹了。 ...

这是什么话,又不是用示波器测示波器自身电源的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