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还挑闪存芯片么,有点迷惑了。。。。。。。。。。。

楼主(2020-01-28):
买了一些  tplink的 wr703n路由器

上手之后,照例修改,8+64

发现手头咸鱼收的一批8m的25q64芯片,上电之后全不认。。。

手持摄像头拍的,凑乎看

AR9331的主控,虽然老旧,但是rom超多

我手上的8M芯片,直接ch341烧写器,烧好了uboot后,上电直接不启动

换了其他的芯片就可以

焼写都正常,烧写器读取也正常

有厉害的玩家帮忙答疑解惑么,谢谢啦

网友:
mk什么鬼   按型号应该是华邦的 华邦哪有印mk的  而且这个丝印看着像是二次弄得  闪存芯片有鬼。
我之前在淘宝买过一批全新华邦的闪存 结果到手发现是假的 丝印都有歪的 里面测试不少都是坏的

网友:
看看TTL呗,有些FLASH确实不支持

网友:
wr703n改8+64M,然后你刷什么固件,主要用来干什么?我9331的机器改4+32M,刷WR743N的openwrt 14.07用来中继,感觉信号不如9341的机器。

网友A:
这种垃圾不值得折腾,折腾也折腾不出花来。你这情况买到的肯定是假芯片了

网友:
挑的,现在的东西越来越难搞,以前博通的芯片还好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垃圾不值得折腾,折腾也折腾不出花来。你这情况买到的肯定是假芯片了 ...

就图个小巧方便,移动电源就可以供电

网友:
接TTL,看启动信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图个小巧方便,移动电源就可以供电

有有线网络的地方还怕没有插座吗?我觉得充电宝是个累赘

网友:
焊接出问题了,有个电阻需要短路

网友:
同意二楼,一看芯片丝印就是假的

网友:
不知道,有1.8v版的,和低电压版没关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有线网络的地方还怕没有插座吗?我觉得充电宝是个累赘

说的也是,主要还是方便移动位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的也是,主要还是方便移动位置

AP又不会经常移动位子,弄好了1年都难得去挪一下。除非经常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又不会经常移动位子,弄好了1年都难得去挪一下。除非经常出问题

比方说wifi小车

网友A:
wifi小车就是个玩具,没实用意义。而且车上也不会用这种东西,肯定用8266这些,开发容易的多

网友:
闪闪存既然有那么多型号,说明它必然有各种不同的参数,不单单是引脚和容量的差别。

比如片选,块容量大小,延迟等等。

当然每家为了兼容,都尽量搞接近,当你固件编程的时候考虑到兼容性的时候,时钟或延迟范围能接受的话就可以使用了,一旦某个固件设置的比较苛刻,必然就不能用了。

网友:
无睇过这种闪存。。。。会有兼容问题的试过,后来换了TW产的W开头和25q,25L后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fi小车就是个玩具,没实用意义。而且车上也不会用这种东西,肯定用8266这些,开发容易的多 ...

好吧好吧。

网友:
路由器挑闪存芯片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