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2v的日立镍铬冲击批改锂电用什么样的保护板

楼主(2020-01-28):
手头一个用feb1214s镍铬电池的冲击批,准备改3节串联的锂电池(10c放电),用20a还是30a的保护板?

网友:
建议买原装锂电池保护板 。

网友:
如果使用的不多,可以不用保护板 ,如果用三节锂电池,感觉没力的时候,就是要充电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帮忙解答,想用这个保护板主要是有均衡冲的功能,怕充电的时候危险

网友:
直接裸奔电池吧 用什么保护板

网友A:
这种保护板不是电动工具用的,可能工具启动电流太大用不了,还有可能板子个头太大,电池壳里放不下。如果电池壳里能放下,只是启动电流不够的话,可以在那个5毫欧取样电阻(R005)旁边的空位上边再焊上一个5毫欧或更小的电阻来解决。

网友:
买那种三角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保护板不是电动工具用的,可能工具启动电流太大用不了,还有可能板子个头太大,电池壳里放不下。如果电 ...

这个比较靠谱,要选就选大的。其实过流保护也不非得用,堵转了松手即可。短路保护也没啥大用,电池也不是要适应各种使用环境。如果是测试电源,那短路保护就是必须的,每天短路几下也是常事。

网友:
可以不用保护板

网友B:
我手里有好几把这种电批,非常好用。全部改成三串锂电池,都没有用保护板。电池用的是三洋18650DX2.0AH的动力大红袍,用索尼4.2V充电器组装的3S平衡充充电。已经用了四年了,没有一点事。感觉力量稍微减小就充电,用平衡充就是有一节电池容量稍微减小也不影响使用,但用保护板的话,有一节电池性能变差整体就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有好几把这种电批,非常好用。全部改成三串锂电池,都没有用保护板。电池用的是三洋18650DX2.0AH的动 ...

确实是这样,稍微懂些电池知识的爱好者完全可以让电池裸奔、人工掌握充放电。你这用的三洋大红袍还算是高端货,那些二三十元充电钻所带的电池不少都是一两元一节的次品甚至是二手旧电池,没有什么好讲究的,能干活就行,死翘翘了再换。不然,一致性很差的3节电池再加个保护电流设置很低的所谓保护板,稍微一用就保护了,很耽误事儿。我有个伟泰克电钻电池就是那毛病,开始以为电钻开关有问题,换了块保护板也白搭,最后把保护板短接后直接上,用到电池发烫也不会停钻,凉一会儿降降温再接着用,实在转不动了就充电。

网友:
用30A那种可以,我用在日立14.4V电钻上,一年多了,但保护板牌子不一样的。

网友:
我都是买的牧田款统一电池,14.4V和18V都是5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有好几把这种电批,非常好用。全部改成三串锂电池,都没有用保护板。电池用的是三洋18650DX2.0AH的动 ...

求链接和自己组装的方法

网友C:
放电没必要上保护板,充电用平衡充

网友:
比较讨厌过流保护,开关电源也有这毛病,有些有保护,有些没有,我会选择无过流保护的

网友:
有条件先测试一下,冲击批启动电流,和满负荷工作电流,在测的数据上加20%-30%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电没必要上保护板,充电用平衡充

平衡冲有办法知道什么时候充满吗?串上三个电压表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