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ETA2842与ETA2824的外形尺寸一样吗?

楼主(2020-01-28):
手表的外壳坏了,想买个新外壳,但网上的基本都是2824的外壳,
这2款机芯的尺寸一样吗?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同型号就同尺寸。淘宝的壳可以用,但特别便宜的最好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型号就同尺寸。淘宝的壳可以用,但特别便宜的最好不用。

网上只有2824的壳子,没有2842的表壳。
所以就是不知道可否用2824的表壳来安装2842的机芯。

网友B:
2842是低频机,尺寸和 24应该通用,不过注意 42应该没日历  另外 这个机芯没有安装表盘的固定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42是低频机,尺寸和 24应该通用,不过注意 42应该没日历  另外 这个机芯没有安装表盘的固定孔  ...

谢谢坛友!
不过我这个机芯是有日历的,而且位置在9点位(通常在3点位或者6点位),非常少见。另外请教,如果其没有安装表盘的固定孔的话,那这个表盘是如何固定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
不过我这个机芯是有日历的,而且位置在9点位(通常在3点位或者6点位),非常少见。另外请教 ...

不行胶粘吧 。。再仔细看看 有没有固定孔 我看像是没有的。

网友C(2020-03-30):
6点钟塑料固定圈上有一个小突起固定表盘位置的

楼主(2021-08-20):
引用 网友C:
6点钟塑料固定圈上有一个小突起固定表盘位置的

是吗,谢谢坛友!
不知此机芯可以套用2824的壳子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吗,谢谢坛友!
不知此机芯可以套用2824的壳子吗?

2842机芯尺寸稍微厚一些,但是我曾经试过2824的壳,问题不大,表盘和机芯最好用双面胶粘一下网上有专用的那种双面胶,因为毕竟表盘没有固定柱2824壳一般卡不住表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42机芯尺寸稍微厚一些,但是我曾经试过2824的壳,问题不大,表盘和机芯最好用双面胶粘一下网上有专用的 ...

谢谢坛友建议!
你说“网上有专用的双面胶”是什么意思?我没有理解,具体是什么样的双面胶呢?
有图片或链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建议!
你说“网上有专用的双面胶”是什么意思?我没有理解,具体是什么样的双面胶呢?
有图片或 ...

截了个图,自己搜索

楼主:
谢谢坛友提供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截了个图,自己搜索

谢谢坛友提供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