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舒服务器电源脱机启动

楼主(2020-01-28):
买了个服务器电源不知道怎么脱机启动,老板也不知道,早知道买个有启动方法的。淘宝,百度各种论坛也查不到启动方法,希望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这个只有12V,就是两块面积较大的铜箔,一个是正极,一个是负极。至于启动,都在下图右边的那些触电上。前边的随便接一个负载,用细导线逐个短接右边的铜箔实验即可。一般是第一条线接最外边的,实验 第二天接那儿合适

网友:
试试短的那根和反面连起来

网友:
先通电,接个12v灯泡,找输出端负极(看电容负极)然后万用表测量各个引脚电压,哪个引脚有5v电压差不多就是启动脚,用细导线碰触看能否启动

楼主:
红线那个脚短接,风扇速度变快啦,可还是没电压,急!在线等

楼主:
试了好多办法还是没输出电压,红线短接负极风扇速度变快了,还是不行,急!在线等

网友:
我有服务器电源,但是不同牌子不同型号难说一样,但不是你这种,是短接另外的,我用蓝线表示了。你可以像我这样试试看

当然不是说只是这两个,可以多个点实验

网友:
接个负载试试看,康舒有的电源需要带载才能启动。

楼主:
谢谢大家,各种方法都试啦,还是不能启动,郁闷啊

网友(2020-03-21):
手上也有3个,是服务器上拆下来的,外接原装电源盒,短接绿线也不能启动,这东西原装主板有通信线连接到盒子的,估计不是简简单单能输出的,没有大神支招估计得吃灰

网友A: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启动点是第5脚(短的两个一起的),启动会把原本5v拉低变0v,但是依旧没输出.
1脚和背面第2脚(长脚边上的)是直接去主板的
盒子里有个mcu,最怕它们要通信才能启动就麻烦了
正面1,5,7三个脚可以做文章,看你的测试7脚可能只是控制风扇的,这风扇还要辅助盒子里的变压板散热的

楼主(2020-11-29):
找到启动方法啦,谢谢大家

网友:
申请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启动点是第5脚(短的两个一起的),启动会把原本5v拉低变0v,但是依旧没输出.
1脚和背面第2脚 ...

有电源背板美滋滋啊 po主拍点电源背板照片洋洋眼呗

网友(2020-12-29):
楼主你好,我也买了个相同的电源,请问能发个图看看是怎么改的吗?邮箱gxbs7908@qq.com 谢谢!

网友(2021-02-11):
引用 楼主:
找到启动方法啦,谢谢大家

LZ可以详细教一下吗,是不是把:
1:正面第5脚
2:正面第5脚反面的那个脚
3:地
这3个脚短接在一起啊?

网友:
我想知道,这个电源动哪里可以到14伏

网友:
正面第5脚,反面最长和最短,3个脚接一起就可启动吧

网友:
楼主,是这样脱机启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6228
详细的看一下

网友:
正面也就是贴商标的那一面第五脚 反面从正负极金手指那边开始数 第四第十脚 这三个脚连在一起 可以中间加开关一个控制通断 下面付图片 看清楚改好了希望能采纳 挣点m币换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