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2020年新年之U盘容量恢复记

楼主(2020-01-28):
祝大家新春快乐!
广告词:春哥制造,有点搞笑,必是精品。
本文章是在1月27日发布在微信公众号里的,今天转载在数码之家论坛。不知道是否能直接上微信公众号的链接,所以先原文转过来,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前不久,自己买了两个优盘(一个为红色外壳,一个为蓝色外壳),这两个U盘都是双头的,其中有一头是我们正常的优盘插口,还有另外一头是我们现在也是非常流行的,可以用来连接手机的otg功能插口,之所以我买这样的优盘作用,也就是将手机上定期的一些图片资料导入到电脑里方便而使用,至少我发现这样的优盘传输数据的速度比蓝牙的传输速度要快。商家标注的优盘容量全是128g,价钱特别便宜,就二三十块钱,货到以后回来自己一看,在电脑上点击右键属性是128g,结果我就往里面拷了几个比较大的文件,就发现好几个文件都丢失了,U盘根本不能使用。因此突然想到,是不是优盘坏了或者是优盘是扩容的假优盘。
下面就是我开始的各项折腾研究工作。
在各项工作开展之前,我首先下载了一个芯片精灵(软件名为ChIpgenIus),经过软件检测,红色外壳U盘实际容量只有8g,蓝色外壳U盘实际容量为16g(此处有插曲,后面再介绍),通过检测的数据,基本上已经判断我买到了虚标容量优盘,虚标为128g。当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除了丢失几个文件以外,还特别的感觉到气愤,然后就联系了商家,商家把钱退给我了,U盘也就算是给我留作纪念。这个U盘既然是8g的,能不能继续把它使用起来呢,我在网上找了很多的教程,非常有帮助,在这里专业的知识就不介绍了,我重点说怎么把虚标的128级恢复为正常的8gU盘。
准备工作,在网上先下载几个工具软件(如图1)

第1个软件就是刚才提到的芯片精灵ChIpgenIus,用这个软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检测芯片的实际的芯片参数,芯片型号,芯片代码,芯片制造商,实际容量等等。
第2个软件是指的是U盘量产工具APTooLV7100-2018黑和CBM209x_UMP ToolV7100-2018白,大家也可以到网上去找,从目前网上找到的资源来说,大部分资源都是收费的,我这里还是比较幸运,找到了免费的工具软件。
下面是具体的操作步骤,供大家学习和参考。因为有两个优盘,两个U盘的恢复容量方法基本相似,首先我以红色的外壳的优盘为例,重点说明恢复方法。蓝色外壳U盘恢复简要说明。
第一,首先用芯片精灵读取U盘的具体芯片参数。点击ChIpgenIus.exe文件,软件自动读取参数,如图2。

在图2中主控厂商为chipsbank即芯邦方案,主控型号为CBM2099E,缓存识别码98DE849372D7及东芝TC58 TEG6DCJTA00,这就是我们后面用来量产工具选择的重点依据。当然这是工具软件测出来的参数,当然也可以像我一样把优盘拆开,看芯片里面的主控厂商和主控型号如图3所示。图3中主控型号型号居然是2199,所以我还是暂时相信软件检测出来的数据,2099E。

第二,打开软件APTooLV7100-2018黑,点击APTooLV6a.exe文件,如图4所示。

软件读出了U盘的路径03通道,这里一共有16个通道,我们是在03通道,正常情况下该软件能识别出flash类型,点击设置,看见这里就包含了缓存识别码的相关信息98DE849372D7和C58 TEG6DCJTA00。正常情况下这个软件是默认好的设置,我们不进行任何的更改,直接点击全部开始即可。全部开始后,03通道变成了蓝色的进度条,如图5所示,当达到100%自动跳转,此处记得,点击全部弹出,再重新插入U盘。

注意:如果该软件没有自动识别出你的U盘,我们则可以选择在设置里面选择手动指定flash类型,根据缓存识别码的信息进行手工选择。如果在手动指定flash类型中,也没有相关的缓存时编码则说明该软件的数据库,不是最新版或者说不满足优盘的缓存识别码数据库,软件则无法使用。从目前我收集到的信息来看,该软件数据块更新还是蛮足的,这种情况应该很少很少。
第三,打开软件CBM209x_UMP ToolV7100-2018白,点击UMPTooLV6a.exe,该软件与第1步中的软件界面非常相似,如图6。

同样的,该软件也能自动识别出我们的优盘所在的通道,还是在03通道,该软件也是16个通道。这里的操作依然是点击全部开始,进度条自动开始进行量产。在进度条全部走完100%时,该量产即结束。量产进度时间大约为20~30分钟,根据U盘的读写和电脑的运行速度有关。同样的提醒注意:如果该软件没有自动识别出你的U盘,我们则可以选择在设置里面选择手动指定flash类型,根据缓存识别码的信息进行手工选择。如果在手动指定flash类型中,也没有相关的缓存时编码则说明该软件的数据库,不是最新版或者说不满足优盘的缓存识别码数据库,软件则无法使用。从目前我收集到的信息来看,该软件数据块更新还是蛮足的,这种情况应该很少很少。
第三,只要顺利的完成了第一和第二两个步骤,一般正常情况下来说,优盘已经恢复到了实际容量,也就是将虚标的容量恢复到了原有的容量,如图7。

以下内容是针对我蓝色外壳优盘所做的描述,因为蓝色优盘的情况比较特殊,也即是我前面说到的,此处有插曲,从芯片精灵这个软件读取的容量为16g,而到我最后量产成功还是仅为8g。蓝色外壳的优盘,我按照第1步骤进行操作,结果在第1步骤成功,再按照第2步骤进行操作,结果第2步骤始终只能达到20%的进度条就总是出现“坏区过多无法解析”提示,因此导致量产失败。同样我按照网上搜集的一些教程,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首先我看到蓝色的外壳,U盘拆开后在它的触点有虚焊接现象,据网上描述此类虚焊也可能导致量产失败,所以我自己将虚焊接处进行了重新的烙铁焊接。重新焊好的U盘,我再一次采用第二步骤进行刷机,结果量产到30%左右,又一次发现了发生了进度条终止的提示。经过网上又找了一些数据,我发现有方法说将ecc从12改为3的方法,我试用这个方法也依然没有成功。后来在量产的过程中,我突然间想到了格式的问题,原优盘是fat32格式,我在量产的工具过程中把它改为了NTFS格式。这一次就非常的顺利,量产过程中非常顺利,我看到进度条超过了30%就去做饭了,当美食做好回来以后发现进度条已经完整地走上了90%,并顺利的完成了整个量产过程。
图8,虚焊处;

图9,主控厂商和主控型号以及闪存识别码;

图10,量产过程图

图11,量产过程图

图12,量产过程图

结论以下是我的几点心得。
1、贪小便宜使不得,便宜没好货,这基本上是一个不变的规律,因为当我选择几十块钱就能买到128g的优盘,这显然是违反规律了。
2、遇到问题不可怕,关键是要自己学会动脑动手和解决。这次量产我也差不多花了大概2~3天的时间去研究和分析,虽然我不是电子专业的,但是通过学习和模仿以及思考加动手,将两个需要的优盘都挽救了回来。
3、学会冷静分析和接受,当我发现蓝色外壳U盘,反复量产都失败的时候,我进一步去看论坛上的帖子文章以及书籍中的一些知识点,逐步的分析到这么一个可能造成量产不成功的可能因素,同时我也用到了思维导图这种工具。
4、感谢我在网上看到的很多教程、网站、论坛,他们帮助了我,在此一并感谢这些辛勤的作者,这些无私奉献的作者,我将怀有一颗感恩的心,感谢的心,能让我更加强大。这也是我将自己的一点心得写出来的目的之一。
5、虽然这两个优盘量产成功了,但是在量产的过程中,我发现了,我还是缺少很多的知识点,这将在我日后的生活和工作中进一步的补充。
优盘全家福一张:

我将所需要的工具软件已经上传,不知道是不是论坛设置的原因,需要35M币,研究了一下,不知道在哪里取消,还望坛友指点。如果没有M币的坛友,可私信给我,我传给你。芯片精灵就是数码之家下载的,可以在论坛里找。

网友:
矮油,MLC,不错呦

楼主:
加油!版主给了个新人贴!新年快乐

网友A:
这个主控好像山寨及扩容盘非常喜欢用...

网友B:
厉害,楼主的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啊

网友C:
终于知道量产是怎么一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终于知道量产是怎么一回事了

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高手可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楼主的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啊

我也是菜鸟一枚,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控好像山寨及扩容盘非常喜欢用...

难怪呢,怪不得两个优盘全是扩容的

网友D:
首先,你补焊的蓝色外壳这个圈的位置是USB的固定脚,就算不补焊,也不会影响你量产的,第二,芯片精灵识别出来的数据不是100%正确的,我没查你这颗粒的ID,不知道具体是多大的,但是有可能你这蓝色外壳这个本身只是8G容量,芯片精灵识别错误(这种情况很少,我几十片颗粒,就有一片出现过这问题)另外这蓝色外壳的16G只量产出来8G是应为,这颗粒是黑片,很垃圾的那种,坏块太多,这种情况应该把ECC的数字加大就能量产成功了。还有一种情况是量产工具设置或者自动识别的颗粒不对导致的全是坏块。这种需要设置正确的颗粒型号或者设置正确颗粒类似的颗粒型号就能成功量产了。

网友:
为啥我的看不到容量呢?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

网友E:
同样贪便宜买到了扩容盘,一样的主控型号,只有128MB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样贪便宜买到了扩容盘,一样的主控型号,只有128MB

看来你也重新恢复了呗~~~嘻嘻,吃一堑,长一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补焊的蓝色外壳这个圈的位置是USB的固定脚,就算不补焊,也不会影响你量产的,第二,芯片精灵识别 ...

非常感谢,又学到新知识!

楼下ID为7722yull同学说看不到USB的容量,是啥情况啊?是不是他选择的不是U盘,我看他的截图闪存识别码怎么是intel(英特尔)?

楼主:
我还在学习中多指教我,谢谢哈

网友F:
楼主真是牛人,支持楼主,我有好几个U盘都坏了。自己又不会弄,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真是牛人,支持楼主,我有好几个U盘都坏了。自己又不会弄,哎

谈不上是牛人,我也是从论坛里成长起来的菜鸟一枚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我们互相学习和帮助

网友(2020-04-11):
感谢楼主,我也贪便宜被坑了,56块买了个128G的扩容盘,看过楼主帖子后,恢复成16G,已退款,就是赞赏不知道为什么最多只能给10M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