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DELL U2414 黑屏故障 补图 补视频

楼主(2020-01-28):
DELL U2414 突然出现黑屏,求教各位大佬。

表现为:
1. 开机上电屏幕亮起,但没信号输入;
2. 除了开关机,其他按键没有任何反应,无法进入控制菜单;
3. 开机时DELL LOGO不显示,拔掉HDMI线也不显示“无信号输入”

以下是视频(百度网盘)
https://pan.baidu.com/s/10dZVuFsKVgvU9iTgN8JSdA

逻辑板拆了

还是得修,买新的买不起,半年多没有工资了

网友A:
信号没输入进去 先查信号吧!查一下接口到芯片的信号有没有给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没输入进去 先查信号吧!查一下接口到芯片的信号有没有给到

原来没信号的时候,一样可以操作按键进入控制菜单,现在按键不起作用了,菜单也进不去了

网友B:
机器内部的电源部分出故障了。或者是背光部分异常了。

网友C:
帮不了~看视频显示:该链接正在排队审核中 - kwyLH。

在我印象中无信号状态是无法设置菜单,但可以选信号输入。
1:使用另个接口接入信号。
2:看到无信号提示背光好的,屏好的,电源好的。硬件没问题,程序可能需要刷机。
3:信号线断线,换线尝试。
4:信源格式不符,用别的设备替换测试。

没了~~只能想到这些。祝楼主新年充实每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内部的电源部分出故障了。或者是背光部分异常了。

虽然黑屏,但是屏幕背光是能看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不了~看视频显示:该链接正在排队审核中 - kwyLH。

在我印象中无信号状态是无法设置菜单,但可以选信号 ...

十分感谢,新年快乐,没信号输入是可以设置菜单的,要不然如何选择信号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新年快乐,没信号输入是可以设置菜单的,要不然如何选择信号呢。 ...

今天再看帖子,判断为开机无LOGO亮屏检查屏逻辑板电源VGH VCC VDD VG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没信号的时候,一样可以操作按键进入控制菜单,现在按键不起作用了,菜单也进不去了 ...

重新刷一下显示器主板的程序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一下显示器主板的程序试下

需要编程器是吗,哪里可以下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再看帖子,判断为开机无LOGO亮屏检查屏逻辑板电源VGH VCC VDD VGL

如何知道正常值是多少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何知道正常值是多少呢

测电压测各供电测度点电是否正常。
电源供电Vcc5V,
主芯片3.3;2.5;1.8或1.2 ,

VAA:14V,VGH:20v,VGL:-5.5v,VREF:13v,VCOM :6
大致大部分逻辑板上有标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电压测各供电测度点电是否正常。
电源供电Vcc5V,
主芯片3.3;2.5;1.8或1.2 ,

回去我仔细找找,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电压测各供电测度点电是否正常。
电源供电Vcc5V,
主芯片3.3;2.5;1.8或1.2 ,

找不到 -__-

网友C:
开机屏幕亮后测是否有5V或1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机屏幕亮后测是否有5V或12v。

流弊,我处理疫情去了,回头再向您请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流弊,我处理疫情去了,回头再向您请教,谢谢。

等你,凯旋归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机屏幕亮后测是否有5V或12v。

4.95v,刚刚测了,回来了,哎

网友C:
引用 楼主:
4.95v,刚刚测了,回来了,哎

看来你要修屏了,主板没啥事。故障表现为灰屏背光亮,拆屏逻辑板再测测吧,估计VGH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要修屏了,主板没啥事。故障表现为灰屏背光亮,拆屏逻辑板再测测吧,估计VGH短路了。 ...

换了逻辑板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