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请教一下大家手机边框这一条东西是不是手机天线延伸出来的?如果是,是不是直通主板的CPU?

楼主(2020-01-28):
请教一下大家手机边框这一条东西是不是手机天线延伸出来的?如果是,是不是直通主板的CPU?

网友:
我个人觉得并不是

网友:
这个是把手机边框绝缘分段,这样边框就是天线。具体看苹果外壳黑条的科普,比较详细

网友A:
这个是隔断线
因为手机中框用金属 (不锈钢 铝合金) 会包围手机内部的信号 导致信号非常差 所以要留一个“出口” 让信号不被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隔断线
因为手机中框用金属 (不锈钢 铝合金) 会包围手机内部的信号 导致信号非常差 所以要留一个“ ...

那么这个地方不是金属的?有没有跟里面的天线连在一起?

网友:
那是个绝缘材料,防止机壳形成一个回路。

网友:
那是金属隔段,中框是全金属的都有,信号溢出作用

网友:
信号线永远不可能直通cpu的 cpu不负责通讯 这条线是经过几个滤波放大进入中频的 这个部位也不是金属的 如楼上几位兄弟所说 用于手机信号溢出

网友:
射频信号溢出技术,射频信号的溢出口

网友:
天线连cpu绝对是前无来者

网友:
正好相反,你圈中的分割线是塑料,用于隔离两个天线,分割线左边和右边的边框金属部分是天线。也不是很多人说的用于“泄露”信号。因为边框金属部分就是天线,信号通过边框金属部分收发。

网友:
那是塑料,方便手机天线的信号发射出来。

网友:
信号溢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