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拆修』飞利浦刮胡刀充电器换线

楼主(2020-01-28):
『X拆修』飞利浦刮胡刀充电器换线
同事的一坨线,非人类的表皮,现在开始粘粘的。

并且一部分开始脱皮了

恶心,直接剪掉

找一段大概相当的两芯数据线

不放心,还是敲开充电头天灵盖

拉出内脏

接头缓冲处也脱皮了

内脏,用料还行,有点诺基亚的影子

得要焊接的

哥俩好点一下

先测下,有电压

预留热缩管

原来线对线拧,又折了

另一头,破拆

拉出铜芯

接好,用哥俩好树形

可以插进剃须刀就行了

现在很完美,充电的非常愉快。

全文完,谢谢欣赏

网友A:
感觉接头的配线坑死人,正负竟然是黑红,跟我们日常想法相反!一般我们是黑色负极,有色正极。。。

网友B:
你那个哥俩好弄完,应该用锉刀整修一下,挫成比较圆融的样子,然后用10000目的砂纸抛光,然后用马克笔,或者指甲油上色。。另外,哥俩好凝固较硬,应该在哥俩好导线出口哪里放个热缩管,哥俩好跟热缩管隔开,防止时间长哥俩好的外缘划坏导线,造成二次修复。。。以前mp3世代,耳机插头经常不好用,这样做很多次了。一定要注意,技术性修复不是终点,还有有艺术性,如果情况支持,可以用彩色指甲油或者模型漆在外边画个梅兰竹菊什么的也是甚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接头的配线坑死人,正负竟然是黑红,跟我们日常想法相反!一般我们是黑色负极,有色正极。。。 ...

楼主的剃须刀导线,最好用防反接电压表头,都测量确认好再接。类似的我也遇到过,修理两三根故障的山寨USB充电线,结果把USB表头接烧了一两个,万用表测量发现蓝线正极,白线负极。

网友:
日本零线火线颜色和我们相反,可能与这有关吧

网友C:
插头让你粘的好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头让你粘的好难看。。。

我也想这么说没好意思,MM耿直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哥俩好弄完,应该用锉刀整修一下,挫成比较圆融的样子,然后用10000目的砂纸抛光,然后用马克笔,或 ...

向艺术家致敬嘿嘿,春节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哥俩好弄完,应该用锉刀整修一下,挫成比较圆融的样子,然后用10000目的砂纸抛光,然后用马克笔,或 ...

我自己的东西都没折腾那么仔细,更别说别人的啦。我们是以修复为目的的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头让你粘的好难看。。。

折腾嘛。

网友:
我的飞利浦理发剪充电器也是这样,外皮烂了,

网友:
飞利浦的剃须刀还是不错的

网友D:
最后接头接个热缩套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接头接个热缩套管

无所谓啦。反正都是义务修的

网友E:
谢谢分享。。。。。鼠年大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鼠年大吉。。。。。

温总,你的高频,嗯。不错。

网友:
差不多同款的充电器,外皮掉了就容易打架一团,主要还是因为太长了

网友:
AB胶混合时加一点点黑色碳粉混合,凝固后没那么白,没那么碍眼了

网友:
原厂线通病啊!山寨的就不会早期的弹簧线就不会!

网友(2024-11-18):
这个搞得太难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