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不同网段的SMB访问方式

楼主(2020-01-28):
单位的局网很大,好多网段,具体技术我也是不熟悉。
nas是在一个10.67.111.X的网段,现在办公区域的网段是10.67.222.x,子网掩码和网关都不一样。这样就麻烦了,以前的那个网段可以用\\nas IP地址进行smb访问,非常方便。

现在只能用ftp进行访问了,远不如用\\方便,电脑都是win10的系统,有办法吗?
没有权限对交换机进行操作。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不要沉下去

网友A:
能用FTP进行访问NAS,说明网段之间的路由没问题。FTP可以,SMB不行,说明SMB的端口被限,这应该是你们的网管做的限制,不是在NAS上做的,就是在网络上做的,你没有权限,没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FTP进行访问NAS,说明网段之间的路由没问题。FTP可以,SMB不行,说明SMB的端口被限,这应该是你们的网 ...

SMB不行是因为不同网段,好设置吗?我想办法让网管看能不能帮忙弄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SMB不行是因为不同网段,好设置吗?我想办法让网管看能不能帮忙弄一下

你跟你网管沟通一下吧,为什么以前可以,现在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跟你网管沟通一下吧,为什么以前可以,现在不行。

老师,对不起是我没有请清楚。以前可以,是因为nas和电脑都是在10.67.111这个网段,
现在换办公区域了,NAS是在10.67.111,电脑网段为10.67.222了,所以不行了。

想请教一下有没有方法可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对不起是我没有请清楚。以前可以,是因为nas和电脑都是在10.67.111这个网段,
现在换办公区域了,NA ...

把222的网关设置一下,NAS就行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222的网关设置一下,NAS就行了呗。

能明示一下具体怎么设置吗?nas是在一个10.67.111.X的网段,掩码255.255.255.0,网关10.67.111.253
办公区域的网段是10.67.222.x,掩码255.255.255.125,网关10.67.222.253
就是怎么让他们互通,在自己电脑上能实现吗?

网友:
也想学习这方面的知识!等待结果。。。。

网友:
既然ftp好用,那说明路由表没问题,可能是两台机器的防火墙问题,也可能是端口被三层交换机上的防火墙设置问题,如果不想找网管,可以用端口转发把smb协议转发到别的端口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明示一下具体怎么设置吗?nas是在一个10.67.111.X的网段,掩码255.255.255.0,网关10.67.111.253
办公 ...

我不会,你们网管会,路由器命令不懂,家用的还凑和会点。自己搜搜吧。主路由器都是命令行界面的。

网友C:
能明示一下具体怎么设置吗?nas是在一个10.67.111.X的网段,掩码255.255.255.0,网关10.67.111.253
办公区域的网段是10.67.222.x,掩码255.255.255.125,网关10.67.222.253

你这个办公区域的掩码怎么这么奇怪?应该也是255吧?

FTP能正常用,说明两个网段间互访没有问题。上面已经有人说过了
你说的SMB是\\IP的方式,还是\\计算机名的方式?
划分两个段中间是划了VLAN还是做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明示一下具体怎么设置吗?nas是在一个10.67.111.X的网段,掩码255.255.255.0,网关10.67.111.253
办公区 ...

感谢老师解答。我一般是用\\IP访问的,这和本地电脑硬盘一样,非常方便。
划分多个网段估计是为了管理吧,具体不清楚呀。我们单位很大人员非常多,IP分了很多网段,每个单位都有不同的网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解答。我一般是用\\IP访问的,这和本地电脑硬盘一样,非常方便。
划分多个网段估计是为了管理吧 ...

人员多的单位一般会划分VLAN,FTP连接正常网是通的,那就只有端口了,需要和你们单位的IT管理人员协调。
另外你还要确认一下在与你的NAS同网段的主机上还能不能直接\\IP的方式正常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员多的单位一般会划分VLAN,FTP连接正常网是通的,那就只有端口了,需要和你们单位的IT管理人员协调。
...

让他弄端口的话需要怎么弄呀?别他也不大懂,网段应该不能在改了。
nas同网段下可以用\\ip访问的。我只是换了办公室换了IP网段,所以不能用这种方式访问了

感谢。

网友:
操那么多心干嘛? 如果你是正常的工作应用,网管弄不好就投诉他, 如果不是正常应用,那就跟网管送个烟,送个零食什么的,让他帮你通融一下。
自己乱搞,当心到时候网管直接投诉你。

网友D:
SMB服务用到的是445端口,而这个端口在配置交换机或网关安全的时候一般都会关掉,所以,异网段访问SMB是没办法的,网管人员不会为你开放这个端口的,所以死了这条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SMB服务用到的是445端口,而这个端口在配置交换机或网关安全的时候一般都会关掉,所以,异网段访问SMB是没 ...

前段时间就死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