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废电饭锅再利用 改倒计时器

楼主(2020-01-28):
把电路板vcc和gnd接5v电源的正负极就可以 最大24小时

网友:
思路可以 不过买个计时插座十几元不香吗

网友A:
谢谢分享,体积有点大,其实可以去掉不需要的部分缩小板子面积或者抄板移植一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体积有点大,其实可以去掉不需要的部分缩小板子面积或者抄板移植一下哈哈 ...

能拆下的部分都拆下了 只剩电路板和面板不能再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