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X宝垃圾LED射灯,都是塑料件

楼主(2020-01-28):
没事儿就爱买点灯,好的坏的都买过,现在懂一些了,基本只买好的。 但是这个垃圾射灯还挺亮啊,真的特别亮。看着很结实,其实都是塑料件。  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A:
拆解不彻底 没看见灯珠类型 把灯珠裸一个就好了

网友:
有风扇,算良心了

网友:
这算不错的了,我那个就一个整流桥+mos和几个电阻

网友:
良心货了,起码40W的

网友:
带风扇的,可惜灯板背面没有散热翅片

网友:
有带风扇就不错了,可惜就没铝座。有的话散热性能会更好

网友:
好像是商店里用的聚光灯,小体积大功率只能加风扇散热。

网友B:
我维修部那里还有几个这种灯,,服装店灰尘大,风扇卡死焖坏的

网友C:
带风扇的都是垃圾, 即使LED不坏, 风扇也撑不了多久.

网友:
不知噪声如何

网友:
哇塞 居然是同款 我有一个这个 安装到 卫生间来回用

网友:
在哪里买的

网友D:
这风扇是吹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解不彻底 没看见灯珠类型 把灯珠裸一个就好了

灯珠不怎么样,价格这么便宜,外观全都是塑料的,可见里面也不会舍得用多好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风扇是吹驱动的?!?!

风扇是吹灯珠背板的,没有任何散热片,就靠一个风扇吹,风扇坏了,灯也就完蛋了。

楼主:
都来自于淘宝,左边那个是顶级牛货叫奥的亮,你搜一下。 右边的是很垃圾的常见品,很容易买的到。

楼主:
没什么噪声,这么小的风扇,能有多大的声音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风扇的都是垃圾, 即使LED不坏, 风扇也撑不了多久.

对,尤其是在高灰尘情况下来使用,风扇很容易出问题。 不过我仔细想了想,台式机主机里面不也是风扇么,笔记本里也是,CPU可是更较贵吧,风扇也不见经常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维修部那里还有几个这种灯,,服装店灰尘大,风扇卡死焖坏的

对 服装店按理说不应该有太多灰尘的呀? 怎么会灰尘大呢? 灯珠如果坏了的话 是不是就没有什么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