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给冲击起子差点整报废

楼主(2020-01-28):
过年的,出不了门,村口路都封了。闲着没事给牧田18V电池换芯,换好没装壳子用171试机电池拿反了(●—●)。差点冒烟!171就没反应了,吓一跳,机器老贵了!拆开看了好像保险烧了!换个保险试试。拆开顺便照两张给大家看看,很紧凑的机子!

网友:
修好了吗?我有个松下ez75A7。

楼主:
换了个保险!机器上的事40的!给车上备用30的拆了一个接上好了!

网友:
牧田171硬货啊,就是价格太高。楼主你把换电芯过程说说吧,有图片更好。

网友A:
还好控制板没有挂,每年过年在家都不敢折腾电子产品,虽然手很痒,但是怕折腾坏了。留下不好的印象

网友:
还好,初二就提前上班了,没功夫玩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好控制板没有挂,每年过年在家都不敢折腾电子产品,虽然手很痒,但是怕折腾坏了。留下不好的印象:lo ...

还不是闲的

网友:
楼主多少钱入手的电批,

网友B:
老师傅犯新错误,幸好只要换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傅犯新错误,幸好只要换保险。

万幸!整坏的话待肉疼好一阵子!

网友:
有这种夹头卖吗收一个

网友:
机子很不错,运气也够好。

网友:
神器,有米值得入手,日产声音一流。

网友(2022-01-26):
171机子不错!牧田有锁电池可以接充电角到正极个100欧电阻就是识别

网友(2022-06-27):
引用 楼主:
换了个保险!机器上的事40的!给车上备用30的拆了一个接上好了!

算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