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扫描电子显微镜第四章~电子枪升级

楼主(2020-01-28):
大家过年好!   我我我我我又来折腾SEM了!

今年下半年事情比较多,好多客户送示波器来修,加上大厦柜台变更折腾了一个月。
这一大堆事凑一起,所以SEM这事也没啥大动作,致使本身就是胡子工程的扫描电镜变得进展格外缓慢。这不过年了又因为最近闹的沸沸扬扬的肺炎这事没法出门,憋在家里索性整理了一下这半年的零碎照片凑。一锅煮一煮发上来给大伙凑个下酒菜得了。废话少说书接正文大伙上眼。

上回书说到用不锈钢镜面管焊接的真空腔等待安装电子枪部分,但是这个电子枪格外不好调整。一开始使用CRT电子枪但是效果总也不理想主要原因还是电子枪结构不同,CRT电子枪聚焦环过短
导致聚焦达不到扫描精度要求其次CRT电子枪电极间距较短在高聚焦点压下会跳火十分糟糕。至此整个系统似乎陷入了一个僵局,但是偶然有一天神仙群(一个QQ群里面大部分都是一天到晚发表神仙见解高论的群)一个大哥跟我说他手里有几个很古老的商品电镜的枪可以提供给我一支做试验用,于是一番交流之后确定了收货地址发货,收到开始折腾,就有了下文书的内容。

献上传送门:
第一章:真空系统
第二章:真空腔焊接制作与分子泵驱动改进
第三章:真空腔设计改进及电子枪试验

下面开始正经的     先看下这个真空腔和土造电子枪系统最后一眼

请叫我变形金刚!

接下来就是改造了,等待几天等到了之前说的电子枪
箱子挺大的   还挺沉的...........扛上来差点累死我

拆箱   里面是这么两样东西电子枪主体和电子枪气密阀

侧面看一下    电子枪灯丝到高真空系统的管路

顶部电子枪总成固定片和扫描信号聚焦高压灯丝连接头

通过真空管路接口可以看到电子枪组件

从底部看能看到扫描极板和二次电子探测器的安装孔和电极引出线

拆掉电子枪组件的压圈准备抽出电子枪看看学习一下结构

电子枪总成    看着挺精密的

这边是灯丝组件的引出线和韦氏冒高压引出线

这边是扫描偏转电极   这个电子枪由于年代久远,还是用比较古老的静电偏转现代的电镜系统早已使用电磁偏转代替了

这是一堆砸碎,本次改造只使用电子枪主体其余部分丢箱子里暂时不用

稍安勿躁 楼下继续

楼主:
书接上文改造电子枪

首先我们的真空腔是ISO-100接口的与电子枪主体直径不同
其次电子枪主体是螺丝安装并非法兰接口故而需要车一个法兰....那么就买个铝坨去找我发小他爹吧

首先加工一个ISO-100的固定底座以后备用

然后开始车法兰

老师傅三下五除二干完   十分完美

一共加工了一个固定底座   一个电子枪法兰  一个ISO100盲板

中午请大叔喝个酒下午回到店里试一下     OK安装螺丝之后很完美

找个真空规把灯丝排气口先堵住   准备测试一下气密性

OK    真空度尚佳么的问题

接着问题就来了   这么改过之后呢......电子枪的高压偏转供电是不需要之前的航空插引出了
但是二次电子探测器的引线需要处理一下,需要加工一个法兰安装个额外的气密航空插给栅网和闪烁体供电
没办法还得买坨金属去找我发小他爹.........

一坨黄铜开始

下刀

干黄铜就是恶心的很    碎屑到处都是

不一会就初具雏形了

OK    完成

焊好航空插上的电线   装上去大功告成

未完待续

楼主:
书接上文改造胡子工程

这个电子枪改了,真空腔样品仓自然要改,但是这次我想着弄得好看点吧 别自己焊了
就像网上找个加工腔体的给图纸问报价最便宜的680,你妹啊奸商这东西成本不超100
拉倒    买管件找人干吧

老路数,马爸爸家下单管件到了找老师傅给80块钱20分钟搞定

回来试下真空度OK   丝毫不漏可轻松达到-7以上

侧面看下   红圈内的亚克力棒是以后准备安装光电倍增管的光导管    日后开贴再细讲

老话讲    折腾往往是蛋疼的行为这话一点没错
既然电子枪换了   真空腔样品仓换了那么为啥不把分子泵也换一下呢换个抽速高点的效率也高点不是
于是淘得一台普发TPH170分子泵替换下了功勋卓著的TPH110
下单等待   收到了来自顺丰快递的关爱

拆箱拿出来看看泵还算挺好吧

准备上岗测试

OK    真空度没问题    开机启动到加速完成就能达到-6级别十分满意了

换下来的老泵工作了这么久拆开保养一下换个油吧........放一旁备用

换好油    上无刷驱动低速转一阵子让新油充分润滑一下

换好油上机测试真空度OK

最后整个系统合照,年底了又开始忙于是就又搁置下了

等待年后有时间了继续接下来的系统工程,下集内容即将出现的:
高压电源制作
包括聚焦
加速
倍增管高压
闪烁体高压

各位敬请期待
本章剧终

楼主:
卧槽   一不留神多占了一层楼    得拿来装个逼吧...........这两天在家憋得实在难受挨个翻黑胶玩.......................
录音设备 索尼PCM-D1唱放是自己做的唱机是山水的直驱唱机 MM唱头翻录的是不亦乐乎.........

自己做的唱放

最后.............得了  初音镇楼吧    祝大伙新年大吉身体健康远离这阵子闹腾的这病

网友A:
前排围观,要知道一个商品SEM得几十万几百万呢

网友:
太高达上了。

网友B:
这样里面不是很多灰尘

网友:
一打开论坛又设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围观,要知道一个商品SEM得几十万几百万呢

已更完    请看全文

楼主:
已更完   请看全集

网友:
大神,首页占位

网友:
很厉害!非常厉害。。。。。很佩服!非常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里面不是很多灰尘

灰尘不怕   抽个真空放下气自然灰尘就被带到分子泵下面去了

网友:
哥们你适合去中科院搞研发去~

网友:
太牛逼了,膜拜老哥。

网友:
赶个前排抓紧膜富豪群主

网友:
是真的牛批
日常操作场发射电镜的材料狗路过。。

网友:
中科院不把楼主拉去可惜了!现在搞科研的造假太多,前阵子那个木兰就是!要都有楼主这精神我朝的科研早赶上老美了!

网友:
这初音能干嘛?
神仙群只能呆神仙啊,看了楼主的手艺,反正我的呆不下去

网友:
楼主的大腿我都抱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