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再来两个BEATS一真一假,SOLO WIRELESS不知道几代是真的

楼主(2020-01-28):
这几天整理耳机呢,拿出来都看看,好几个不能确定真假的,
这个是STUDIO 无线,假的,充电时灯光就很差,
不过头梁的橡胶很软,耳棉也还好,头梁断了,
字都磨没了,,

这里看着也不像真的,

单元,充电只有两条线,真的STUDIO可以通过USB升级软件的,
能升级肯定是真的,不能升级有可能是坏了,要么就是假的,

前后这样连接,,

接线的板子还是很复杂了,

有字,真品的字也不是这样的,

蓝牙电路板,就一块,国产山寨品不过如此了,

下面是真的BEATS SOLO无线蓝牙,
这个充电也是两条线,所以不能升级,
电池过放了保护了,4056板子夹上充上就好,
这个耳棉是双面胶贴上的,要小心拆,别把皮面弄坏了,

字还是很清楚,

还是比较复杂的,这一圈红的软胶垫什么用也不知道,

CSR蓝牙芯片,这里有个金属件也是有点奇怪,,

单元,

蓝牙板子,

另一面的电路,

有个芯片,声音处理?

拆另一边,,

电池有点点鼓了,粘得很紧,特么的不管了,

电路板背面没东西,

4056夹上,电流还不小,充几分钟,

然后就正常听了,不过两边头梁连接处都断了,
换配件要特么四五十,再说了,
想自己用个铁皮连起来。。。

网友A:
前几天我把我的beats solo3 wireless 拆了,里面是这个样子

网友:
听不习惯封闭式耳机 特别是这种皮质耳罩的 还是喜欢开放式耳机 耳塞也不喜欢入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我把我的beats solo3 wireless 拆了,里面是这个样子

这个才是正宗货啊,楼主的是山寨的

网友:
好像楼主2个都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才是正宗货啊,楼主的是山寨的

那个是3代,我这个是1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我把我的beats solo3 wireless 拆了,里面是这个样子

看来这个确实是真货

网友:
第二个真货来的

网友:
真假相差不大

网友:
楼主拆的2个都是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我把我的beats solo3 wireless 拆了,里面是这个样子

这个必须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我把我的beats solo3 wireless 拆了,里面是这个样子

被苹果收购之前beats的耳机其实一直挺垃圾(跟铁三角、舒尔、森海塞尔等大厂的同价位产品比起来),一两千的耳机里面基本都是一两百块钱成本的垃圾料,苹果收购了之后品控大不一样,技术、用料、工业设计和制造工艺也上了好几个台阶

网友(2021-03-25):
楼主的第二个是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