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不能出门,简单拆修个德劲CY-1蓝牙手摇发电可充电全波段收音机

楼主(2020-01-28):
  过年吃饭,老爷子突然塞给我800块钱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了个收音机的型号,让我给买个收音机。我说你要什么收音机说一声就行了,给钱干什么。老爷子说多的钱给他转微信里(老爷子不会绑卡什么的,我也不放心给他绑上,所以一直是我给他在微信里转点儿钱随时花)。钱推不掉只好收了,接着给老爷子转了500,给老妈转了200(当时微信就700多点儿),等回头花的差不多了再悄悄给他们转点儿吧。等吃完饭回家上淘宝问了几家,不是不回信就是过年期间不发货。初一晚上联系上一个卖家,给问了下顺丰能发,不过要加收15元服务费。为了让老爷子早点用上就让卖家发了,结果因为过节加上疫情影响平时一天就到的件今天才到。收到后先试了试机,结果发现屏幕好像没装好,液晶屏四边到面板距离不太一样。初步判断是安装问题或运输时震动造成的,考虑到现在的物流效率,决定自己动手处理,顺便拆开看看快300大洋的收音机里面都是什么东西。

  先放照片。收音机不大,但非常厚,稍后解释为什么会这么厚。

  正面左侧是扬声器、中间是液晶屏,目测是12864的,右侧是功能按键,比较多,手感尚可。

  后面是折叠的手摇发电手柄,右侧是简单的参数信息。型号:CY-1 ,功能有:调频/中波/短波数字调协/蓝牙/MP3/录音。调频支持64~108MHz(校园)和标准87~108MHz,中波522~1710KHz,短波3~23MHz。外部供电5V 500mA,电池3.7V锂电(BL-5C 850mAh)。从参数指标看还不错。

  上面左侧是手电筒、SOS信号灯和警报功能开关,右侧是太阳能电池板,实测在台灯下距离近点儿就能给电池充电(前面板液晶屏左上方有个LED指示灯,光线强的时候会亮,估计应该是电压够了可以充电),电流不详,不过从面积看最多也就10~20mA左右。下面是电池仓,用的是早期诺基亚常用的BL-5C型电池,貌似现在很多收音机、唱戏机什么的都用这种规格的电池。

  左侧下方大的是LED手电筒,亮度一般但够用。上方小的是红色LED,用来发送SOS信号,不过那亮度估计也就自己能看见。右侧有3.5mm耳机插口,TF卡插口,MicroUSB插口,USB母座和一个开关。其中MicroUSB插口是充电和升级固件用的,和老爷子的手机线正好一样,充电会比较方便。升级程序和固件官网上没找到,估计也不会有。TF卡是放MP3和录音用的,因为懒,没测试。开关是控制USB母座输出的,打开后可以当充电宝用,虽然本身电池不大,但用来应急还是可以的。特别是可以手摇发电,实在没电了摇一会儿也能充上点儿,万一遇到特殊情况能打个电话说不定就能救命了,不过好像只能是先手摇给机身电池充电,不能直接输出到充电口,这个也可以理解且不是什么大问题。

  下图是液晶屏存在的问题,位置明显不正,上面间隙小,下面间隙大。

  螺丝都是普通十字螺丝给个好评,但前后壳之前连线比较多且短,还只有一组线是可插拔的,没法直接分开前后壳。

  没办法上电烙铁焊开7根连线(电池2根、太阳能电池2根,手摇发电机3根)才分开前后壳。可以看到后壳里基本上就放了手摇发电组件。就是这货让机器的厚度直接大了一倍,没它的话机器厚度至少能薄一半。不过非常良心的是用了一个无刷发电机,寿命方面很有保证。

  前壳部分部件较多,目测能看到的有扬声器的音腔和低音震膜、中波天线、手电筒的LED、PCB板、USB母座、TF卡插槽和耳机插座。

  先拆下扬声器的音腔,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比多数扬声器直接放壳里不加处理的收音机有良心。

  去掉音腔后可以看到扬声器是4欧3W的,用螺丝刀试了下吸力很弱,应该是防磁的,目测直径约40mm。电路方面可以看到有数字调协收音机电路、蓝牙模块、功放电路、报警声音乐片(右上方,没单独拍出来)。屏蔽罩是焊在PCB上的,拆比较麻烦所以没拆,估计下面是单片机和电源电路,加屏蔽的目的更多是为了防止它们干扰收音机和功放电路而不是为了怕其它电磁干扰影响它们。

  拆出PCB,屏幕居然是固定在PCB上的,本来还以为是在前壳上的呢.目测可以看出明显上高下低.

  液晶屏的固定方式让人无语,是只有液晶屏高度一半的一个下面有四个支柱的塑料支架.然后上方的两个支柱用热熔胶粘在PCB上.屏不正的原因就是粘的时候支柱没压到底或胶没凝固工人就松开了造成支柱又翘起来了.给人感觉这屏幕完全就是diy上去的,完全不像是原生设计就有的。

  烙铁调到120度,重新熔化固定的热熔胶调整位置,使屏幕与PCB平行。

  装回前壳,这次屏和前壳各方向的间隙一致了。

  重新装好机器,简单评价一下这货。首先从做工方面讲,外观看这货也就值100多块,不像小300的产品该有的质量,拆开后更是不像是成熟的产品(从型号也可以看出这是第一代产品)。使用方面操作有点儿复杂,在不看说明书的情况下要摸索一段时间才能掌握常用功能,但熟悉后使用还算方便。音质上也就是听个响,毕竟这货就是个收音机还是便携的,人家就没考虑过这个。手摇和太阳能发电功能不错,有太阳的地方基本不用考虑充电的事,没太阳的话手摇也能应应急,就算是充电也不麻烦,不需要像手机一样一天一充甚至几充。总的来说除了价格小贵,没啥毛病,等我再熟悉熟悉就可以给老爷子拿过去用了。

网友A:
德生,国内收音机品牌货,早年某个型号的就有手摇充电的,记不清型号了。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哈哈

网友:
德劲,德生听说以前有一腿的,好像是什么原因分开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德生,国内收音机品牌货,早年某个型号的就有手摇充电的,记不清型号了。 ...

不是德生,是德劲!

网友:
估计就像 品胜、品能那样,家族相争,然后分道扬镳。

网友:
很好的评测。

网友C:
怎么说呢,做工不算特别差,集合了一堆乱七八糟的功能却不在品质上下功夫,发烧友肯定不会买,不是发烧友看见这个价格大多也望而却步,也就忽悠忽悠老年人了。

网友D:
老爷子可能不大会使用这款收音机(多功能播放器)!按键有复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爷子可能不大会使用这款收音机(多功能播放器)!按键有复合功能

问题不大,只听收音机,基本功能很简单。长按开关开机,短按关机。1、2直接按调音量,4、5直接按换电台(已经搜索记忆好了),3、6、9直接按切换中波、短波、调频。mode直接按切换收音、MP3、蓝牙模式。不放TF卡只能进蓝牙和收音机,乱了关机重开自动回收音机(不放TF卡)。老爷子搞机械的,电子不懂但用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说呢,做工不算特别差,集合了一堆乱七八糟的功能却不在品质上下功夫,发烧友肯定不会买,不是发烧友看 ...

嗯,要不是老爷子点名要就给他买其它的了。

网友E:
电池不抗用,若无屏保更甚。能听4小时么?用18650就好了。中波约有几个台?300太狠,功能复杂了。

网友:
鼠年吉祥/新春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不抗用,若无屏保更甚。能听4小时么?用18650就好了。中波约有几个台?300太狠,功能复杂了。30左右足 ...

续航没试,对收音机无爱,所以只熟悉了下操作,并没真正用。

至于18650以这机器的体积有困难,不过从后壳空间看改下螺丝柱的位置放个2000左右的内置锂电是没问题的。

中波刚试了下有8个台(坐标济南市中区),除了一个台需要调整角度才能听清其它台声音都清楚。

调频18个台,室内天线收起状态下99.7MHz只有背景噪音,有4台有嗒嗒声,其它台声音清楚。竖起天线后99.7微有声音,其它台嗒嗒声基本没了。拉开天线99.7声音依然很小,但天线水平放置后不管收起还是拉开,适当调整方向和高低位置后声音会清楚一些。

网友:
屏模组正常要直接螺丝锁在主板上或者用双面胶紧贴在板上,这个热熔胶的工艺也是醉了

网友:
新年快乐。
没用过特别好的收音机,不过收音机这个东西,我真的没见过做工让我满意的,都多少有点粗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德生,是德劲!

德劲,质量次于德生,比起别的牌子,还不算太次。(个人认为〉。

楼主:
试了下续航,早上10点左右打开的,一直开着,到现在刚没电,时间约11小时,不过电池只是显示满格,并没充到最满。没用过收音机,不知道这个时间算长还是短。

另外刚又试了下手摇发电,摇了110圈左右,听了10多分钟没电,充电效率勉强可以接收,另外充电时不影响使用,可以随摇随听。

网友F:
个人感觉,太阳能和手摇充电不适合老年人。一般户外运动的,用这两个功能的多。他们一般都在家里,坐着就能充电了。不如去掉这两个功能,换个更结实和功能更多的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感觉,太阳能和手摇充电不适合老年人。一般户外运动的,用这两个功能的多。他们一般都在家里,坐着就能 ...

老爷子点名要了,价不算太离谱就买了,老爷子高兴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