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dtm0660方案万用表换晶振提速

楼主(2020-01-28):
看了坛友西林迷的帖子,可以换晶振提速,年前买的晶振,今天晶振终于到手

之前觉得蜂鸣器声音有点大,贴了一层胶带,电容自己之前换了固态的,还补了几个贴片电容(似乎没啥作用)

换完晶振

特写(编程夹在线读写的)

更换晶振后电容和频率测量结果会减少一半,通过改eeprom可以修正电容档,频率档暂时无解,感谢坛友西林迷提供的修改方法:

总结:
1.测量速度变快,应该是翻倍了
2.显示效果变差,不知是否和换晶振是否有关,数字11111以外的笔画(就是水平翻转的33333)颜色变浅
3.蜂鸣器声音变很小
理论上所有采用4M晶振的dtm0660芯片方案万用表都可以这样改。

另外,换固态电容测量中似乎没啥实际效果,没有示波器,不知电源纹波是否改善,但测量时万用表尾数还是跳。

网友:
与电脑超频一个道理,运算处理速度上去了,但稳定性没有保证,各种蓝屏、花屏、黑屏、死机。

网友:
耗电量应该也翻倍了吧

网友:
长见识,万用表居然还可以这么玩,太强了

网友A:
记得电容和频率会异常

网友:
电脑超频,电表超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电容和频率会异常

电容可以修正,频率暂时无解

网友B:
有个890c+电容档量出大一倍,无语!不知道能不能修改数据来更正

网友C:
学到了 还有这一招
不过这样还能保证精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890c+电容档量出大一倍,无语!不知道能不能修改数据来更正

dtm0660方案都一样,eeprom可以修正电容,但频率暂时没有修正方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dtm0660方案都一样,eeprom可以修正电容,但频率暂时没有修正方案

另外新老坛没见到坛友西林迷有哪个关于提速的帖子呢?特别想看看、或者说找找修正电容档的具体办法

网友D:
是否可以切换晶振,关键是不能随时更新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新老坛没见到坛友西林迷有哪个关于提速的帖子呢?特别想看看、或者说找找修正电容档的具体办法 ...

http://www.dt830.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03&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可以切换晶振,关键是不能随时更新数据

可以的,记得看过双晶振切换的帖子。不过有了8M,没必要切换到4M,唯一需要换算的频率档乘下2也不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dt830.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03&extra=

谢谢分享!又发现了新乐园

网友:
鼠年吉祥/新春快乐

网友E:
换成80M的晶振会飞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成80M的晶振会飞起来吗?

芯片手册上推荐最高是8M,再高没试过。8M已经足够快了,测个电阻1秒左右出结果

网友:
这种电容改正常读数的原创不是我,是xingjilang坛友,我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但是我们改的表都是6000读数那种不到四位半的,所以稳定性毫无问题,就是明显的速度提升

至于有人说稳定时间是一样的,实际就是看起来屏幕数字跳动变快,感觉快了而已,这点我个人不赞同
至少我手头两块6000字的表,一个9999字的表,都是明显的速度提升,稳定时间对于这种不到四位的表来说,不存在的
毕竟原理我不懂,但是使用起来速度提升明显就行了
四位半以上的表,可能真的需要稳定时间吧,没有改过,没有用过,不敢下结论

219这表我没用过,但是用DT930F+换了100khz晶振,速度凑合了,200khz时候末尾数字不稳定,闪瞎眼,就没继续折腾
我建议你先试用几天,如果读数不稳定,看着闹心就可以考虑换回4m晶振了,毕竟跳动的数字很闹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到了 还有这一招
不过这样还能保证精度吗?

9999字以下的表,精度基本没看到影响
19999这种四位半的,不知道了,但是末尾数字不稳定是常见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