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求推荐一个路由器!

楼主(2020-01-28):
曾租房,移动宽带20M,499元包两年的那种,买了个tp842n,好像还是150兆,显存和内存是64m+8m(后拆机发现是打磨过的),二手的20多元,用的感受是每天都要断网几次,重启后有时正常,特别是夏天 ,还不如原来的54M的tp-wr340g+,54m稳定,后来论坛有卖路由器的,二手usb口企业级7620芯片300M的,好像是8+128的,心想大板,铁盒,回来用了一年多,24小时开始,一天都要断了几次就下面这个:

;元论坛链接: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32793
后来本地有个卖家处优酷路由宝,回来试了还不如这个铁盒的。
现在家里100M的移动光纤宽带,也不玩游戏,就上网,视频,一台电脑,3-4部手机,偶尔一个只能电视什么的!就像要个稳定,不断的路由器,因为家里是100M宽带,也不需要什么千兆,300M差不多了吧!(这个不懂,求脱盲)
找个便宜的稳定路由器这么难呀!也不刷机什么的!再强调不玩网络大型游戏!求推荐

网友A:
跟我一年前问题一样,我现在用斐讯的,刷了官改用,暂时没事,办公室的小米4a千兆版路由看配置跟斐讯的一样,但是小米的路由系统有个坑,不能设置自动重启,我现在家里的这个设了每天自动重启的。还有斐讯的原版系统会自动更新到最新版,个人很不喜欢,不过原版系统的无线能力是真心强,垂直4层楼信号足,现在刷了官改的只能3层楼

网友:
762x系列的用起来都觉得不太顺手
可以收个小米的R1D R2D一类的博通方案的

网友:
感觉wr841 v3或者941 v2 之类的虽然老是老的点,但胜在稳定。

网友B:
还有个全新k2p没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一年前问题一样,我现在用斐讯的,刷了官改用,暂时没事,办公室的小米4a千兆版路由看配置跟斐 ...

斐讯的什么型号?k2吗?k2p嫌贵,不玩游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全新k2p没拆,

嫌贵,因为仅仅普通上网,不游戏,不刷机

网友:
某鱼买个H3c的ER3100G2、MSR930之类的二手企业路由,原来的无线路由做AP用,可以几个月不死机

网友:
买思科吧,我用这牌子超过10年,最早是54M的,后来觉得慢,换了个TP,只用了一年就挂了,然后又在论坛收了个全千M的思科,一直用到现在,本人路由全年不断电不断网,一年也不见得重启一次,早年全年BT电影,手上大量老电影,当然都是早期小容量的版本,现在家里也有斐讯K3,也是全年不断电不断网,给客人提供无线上网专用,官方原版系统,感觉性能虽强,但是远没有思科稳定,忘了说 了,我的思科不是原版系统,是刷了双WAN的改版,斐讯的原版K3无线经常无意识抽风掉线,然后自动重连

网友:
Dlink7650,效果很好,房间大可以多买一个组网,目前我用的信号最好最稳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嫌贵,因为仅仅普通上网,不游戏,不刷机

可以说现在的路由器都是看手气,未必方案配置一样的情况就一样好用,还有固件的问题,我说的两个都是100左右的,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价格,至于其他就不得评价因为本身没接触,至于刷机一说,好像现在斐讯有包刷好的,贵10元而已,一个稳定方便的路由,贵一点的付出是值得的,你买便宜的几个都不稳定的情况还不是一样把钱坑在里面。以上个人之谈,毕竟我手上的便宜路由一堆。。。。怎么来的不用说了

网友:
害怕断网就找个TP的企业级路由好了,基本不是外网问题都没断网,自己用的TL-R478+(以前朋友买的新的没用我挪用了)比后面买的4700还稳定,只不过是百兆网口的有点遗憾。家庭用和企业用的固件不一样,在转包方面会优化很多。7260之类的貌似不刷好固件掉线还是正常。

网友:
怎么都没人提华硕的路由器?
一切稳定 基于华硕 华硕的固件是家用路由器里最好的
一直用的华硕路由器 一年都不用重启一次 很稳定

网友:
双网口小主机刷个爱快,全年不关机,很稳定。重启基本看停电。

网友:
磊科值得拥有!!

网友C:
现在去买个全新要品牌的也100左右,千M路由,不要买那些50以下的旧路由,二手的要运气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去买个全新要品牌的也100左右,千M路由,不要买那些50以下的旧路由,二手的要运气好 ...

本来宽带就不高,就寻思没有必要要好的!先试试换网线吧!

网友:
我两万多买的斐讯 现在也不太好用了·

网友D:
弄个能定时重启的,或者弄个定时开关24小时重启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个能定时重启的,或者弄个定时开关24小时重启一次

这个到手好方法,设置晚上12点重启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