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问题!找个便宜的稳定路由器这么难呀

楼主(2020-01-28):
曾租房,移动宽带20M,499元包两年的那种,买了个tp842n,好像还是150兆,显存和内存是64m+8m(后拆机发现是打磨过的),二手的20多元,用的感受是每天都要断网几次,重启后有时正常,特别是夏天 ,还不如原来的54M的tp-wr340g+,54m稳定,后来论坛有卖路由器的,二手usb口企业级7620芯片300M的,好像是8+128的,心想大板,铁盒,回来用了一年多,24小时开始,一天都要断了几次就下面这个:

;原来的论坛链接: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32793
后来本地有个卖家处优酷路由宝,回来试了还不如这个铁盒的。
现在家里100M的移动光纤宽带,也不玩游戏,就上网,视频,一台电脑,3-4部手机,偶尔一个只能电视什么的!就像要个稳定,不断的路由器,因为家里是100M宽带,也不需要什么千兆,300M差不多了吧!(这个不懂,求脱盲)
找个便宜的稳定路由器这么难呀!也不刷机什么的!再强调不玩网络大型游戏!求推荐

网友:
一体光猫不好用吗  我家用的移动光猫 手机很稳定 电脑经常无法连接无线 需要重启  不过手机正常

网友:
我买了小米的ac2100,感觉还可以

网友A:
怀疑楼主不是路由的问题,是网线的问题,质量好的网线或者网线头就会这样,我TP用过很多了,接了2台电脑1台box4,5台手机都没啥问题的,还是TP的老型号坏过LAN口的,楼主还是先试清楚是网线问题还是路由问题吧

网友:
难吗?我觉得太简单了,有时候客户闲便宜了专门去买贵的。

网友:
我就想和你说,要稳定,不要捡破烂!!!

网友:
百兆路由的K2,几十块包邮,买回去保你不后悔

网友B:
路由器里有显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楼主不是路由的问题,是网线的问题,质量好的网线或者网线头就会这样,我TP用过很多了,接了2台电脑1台 ...

拔掉线直连猫试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里有显存?

输错,运存和存储

网友:
如果是绑手机离开住处,再回来时网络要断一下,一天进出几次就断几次,已经有几户出现类似情况了,不知道是手机原因还是移动网络定位原因。网络类型是光纤入户只是绑了手机卡。

网友:
楼主给我的感觉就是对网络一知半解,又专捡便宜货,不论宽带还是路由器等。要知道便宜没好货!如果你想省心,就去买全新500元以上或者二手两三百元的小型企业级双频千兆路由,家用基本不必折腾。其次就是排除内网冲突、病毒、线路质量等,这些是自身问题。再不行就怼运营商了。

网友C:
移动宽带这才是病根

网友:
我家目前用的移动送的光猫一体机,几个月都难得重启一下。之前又去搞了个华为的BBU,断电能撑1小时。挂了个玩客云稳得很。
在之前用的极路由,设置了定时重启,也没有需要手动重启过,可能是稳,也有可能是重启的功劳。

网友:
我用K2+高恪。很稳

网友:
K2P吧。一步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移动宽带这才是病根

是的,我就是这样。单手机,纯看网页。有时好用,有时卡死。

网友:
要不先查一下网线,现在有些网线是铜包铝或者是铜包铁,都会导致信号的不稳定,以前就遇到过。

网友:
10多元买个信诺云刷成正版维盟wrs300 关了无线做主路由

网友:
我K2P貌似从来不重启不断电用了一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