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家里电压太低了

楼主(2020-01-28):
家住农村,全村200户,两个变压器,容量严重不足,用电低峰时电压基本稳定在220v,高峰时就不好说了。现在是春节,下午五点到八点钟,洗澡高峰,村里几乎都是电热水器,电压这么低也就照明不受影响。烧壶水半天不开,还好家里基本是led灯,不受影响

网友:
220V单向供电电压偏差为标称电压的+7%,-10%,这太低了,应该找供电局调高

网友:
这电压有问题啊,冰箱空调还能启动吗?
打南方电网客服报修

网友:
我这里稳定在231伏左右。

网友:
刚刚量了下219.5

网友:
我家却有些高,高峰时都230+,下半夜经常是240

网友:
我们这里最近经常250v左右,前几天小区变压器烧了,修好后还这样,ups都不能用了,电磁炉有时候也报警

网友:
四位半刚刚测了下220V一点不差,平时不是用电高峰期有228V这样,但从来没上过230V,小区刚改造线路,进线芯估计有脚拇指粗,连皮那就粗的不行不过是铝电缆线。

网友:
我家基本都在230伏以上,有一段时间我邻居新买的电冰箱坏了两次,厂家售后来检查,后来才知道电压曾有在260伏以上的时间....

网友:
我这里是230-240。楼主的这个电压叫其他的那些电器怎样用啊?

网友:
打电话吧,这电压太低了,想用得买个大个稳压器柜能顶一顶。

网友:
如果在市区还是报故障吧,农村估计买稳压器

网友A:
这样电压低了同样功率的话,电流会增大,是不是用的电费就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电压低了同样功率的话,电流会增大,是不是用的电费就多了?

不会,功率是电压乘以电流

网友:
花点钱买个ups做稳压 10kva应该够用

网友B:
(150/220)^2=0.465
也就是说楼主家里的电热水壶(阻性负载)实际功率只有设计的一半不到,这么冷的天气散热又厉害,烧水肯定慢啊
打供电局电话让来调高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0/220)^2=0.465
也就是说楼主家里的电热水壶(阻性负载)实际功率只有设计的一半不到,这么冷的天气散 ...

用电负荷过大,线路压降太大导致的

网友:
线路损耗太大了,直接报修吧,加无功补偿电容稍微有点作用

网友:
这么低,是这一相电使用过多感性负载闹的还是中线断了

网友:
我这边晚上最高可以有接近250v电压。。。基本日常都是230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