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过年无事,拆个莫名坏了的东芝星礴1t移动硬盘

楼主(2020-01-28):
盘是老爸的,已过保。3年前当时买了2块。到手后都看过smart信息,全新零通电,hdtune慢扫全绿。一块几乎每天在用,几乎全天通电。
另一块做冷备份用。谁知一放就是2年多。前几天拿来一上电发现硬盘异响,几乎无法识别。
盘插到硬盘座上识别了,但也没法用。smart显示通电才4000多小时,1w多坏道。听声音应该是盘划了。没救了。

哎那就拆吧,正反面外壳,通过卡扣连接。

内部盘体,屏蔽铝箔,减震胶垫,usb 小板:

正面,板子做工可以,插usb2.0和3.0会亮白灯和蓝灯。
存放固件的flash,25q512t:

背面,芯片是vl711-q4

拆解完成!
老爸说这个盘这两年确定完全没用过,也没有掉到地上过,更没有通电时震动什么的。
那么盘是怎么坏的呢?想不明白。
盒子是好的,等手头有空闲硬盘再装盒子里去吧。

网友:
安慰,只能换盘了

网友:
电子产品经常用反而不容易坏,估计是受潮了什么的。

网友:
东芝盘不管怎么坏我都不觉得奇怪,机械硬盘三星和东芝我都不敢用,三星跟东芝都是有名的过保就死

网友A:
我夏天坏了一个西数的,存满数据的1t盘。都是这些年的文献,翻译文稿和实验数据。天热没开空调用了一次,再用就彻底完蛋了。
恨透,咬碎钢牙!

网友:
硬盘与光驱类,长时间不用必然坏。

网友B:
我放了几年的硬盘,前几天装进移动硬盘盒子里上好的。这玩意看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夏天坏了一个西数的,存满数据的1t盘。都是这些年的文献,翻译文稿和实验数据。天热没开空调用了一次,再 ...

多多备份吧。我爸就是重要文件存2个硬盘。就怕哪天突然硬盘挂掉丢数据。

网友C:
硬盘我也有一个是因为受潮而一通电就敲盘,跟着已经无法使用,拆开主板发现触点有锈,清理了能识别但是还是敲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盘我也有一个是因为受潮而一通电就敲盘,跟着已经无法使用,拆开主板发现触点有锈,清理了能识别但是还是 ...

听起来是划盘面的那种声音。
主板打开过了,电机触点完好无氧化,东芝盘磁头触点是那种插针的,应该都有镀金,非常闪亮。
现在插上电脑,要等个5分多种才有可能识别。然而什么也读不出来。

网友D:
放坏的 感觉不靠谱 我这硬盘放了好多年也没问题啊

网友:
请到定点医院检查下是否患上了冠状肺炎。。。。。

网友E:
山寨版的“东芝星礴1t移动硬盘”!东芝没有出产过这种移动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山寨版的“东芝星礴1t移动硬盘”!东芝没有出产过这种移动硬盘!

不是山寨,15年12月京东自营购买,带发票。
可惜过保1个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坏的 感觉不靠谱 我这硬盘放了好多年也没问题啊

我也觉得不能放坏,但我爸说就是一直放着的。
这边北方很干燥,受潮的可能性也不大。
拆解也能看出来,所有金属部分都没有氧化迹象。
搞不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放了几年的硬盘,前几天装进移动硬盘盒子里上好的。这玩意看运气

一个硬盘用的很多的朋友也这么说。
smart就是个参考,很多盘都是暴毙的。
运气好的一个盘用10年,运气差的raid1也双双暴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夏天坏了一个西数的,存满数据的1t盘。都是这些年的文献,翻译文稿和实验数据。天热没开空调用了一次,再 ...

好像西数蓝绿盘太便宜的不耐用,至少用电子眼记录专用紫盘,主机电源得换个余量多点避免供电不足。再担心的话,建议加移动硬盘盒或易驱线,一两块临时硬盘异地备份。

网友:
感觉机械盘放移动硬盘盒里一般大概率的死得快,也许大概可能一般是USB口接触不良或供电不够,往往插入或拔出一瞬间就重伤或死了

网友:
硬盘盒一定要用好电源,供电不足是硬盘杀手。

网友:
看来电源及保存环境占着重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