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HP Z200工作站总是自动关机

楼主(2020-01-28):
HP Z200工作站总是自动关机,CPU,内存,电源,显卡都用同型号代换过,检查插头没有松动的,还是不行,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机箱风扇和cpu风扇检查了吗?在系统内有没有转速?

网友:
把开关线拔掉,有时开关漏电会停机

网友B:
自动 关机 最大可能是主板,所以 明白吧,也只有主板不好替换。

网友:
我自己电脑遇到自动关机自动重启问题都是电源和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箱风扇和cpu风扇检查了吗?在系统内有没有转速?

谢谢,风扇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 关机 最大可能是主板,所以 明白吧,也只有主板不好替换。

谢谢,电脑太老了,看来不值得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