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ROSE 拆解』拆个OPPO R9S 未修!

楼主(2020-01-28):
这应该算是各位小伙伴们过的最特别的春节了。。。
每天除了吃就是睡,睡醒了吃,吃饱了看美剧,看困了睡。。。
OMG!!!
翻出年前同事给的一部手机。一直没鼓捣呢。拆了看看吧。

R9S 高通625 4+64

看着一切正常?

实际上屏幕显示发白。很多内容看不清。

比如拨号键盘数字下面的字母。

屏幕问题很严重,基本已经无法正常使用了。
充电micro usb的。这开口做的跟TYPE C似的。。。

拆了螺丝,撬开后盖。

看来已经被拆过了。

这螺丝。。。我打开后就是这样的。
不知哪个修手机的装的。。。

拿掉主板后发现易碎贴一枚。。。
18年10月11号换的屏?据说坏了有一段时间了。。。
某宝查了一下,100多。。。哎。。。真纠结!

网友:
修好了一般用用还是可以的,不要就丢过来

网友:
新年快乐,雪MM。
来看直播了

网友:
100多的屏幕也能用,但和原装的没法比,我的X7就换过,不好用

网友:
换个屏幕继续战斗呗

网友:
换吧,太鸡肋,配置有点低,不换吧,有强迫症的还真难受,还是还给你朋友吧,不见为净。。。

网友A:
谢谢分享。。。。。MM,你找个体重称称下,估计长了2斤。。。。。

网友:
MM新年好!打赏不了,隔天吧

网友:
微距很清晰

网友:
这种后盖换电池方便

网友:
手机后镜头不错,好像是大光圈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MM,你找个体重称称下,估计长了2斤。。。。。

仔细一看是4斤

网友:
春节快乐,100¥兼容屏估计,肉疼

网友:
原装屏就没有便宜的,拆机的都不便宜,不过话说楼主就是光吃和睡没干点别的?

网友:
我是坏主板了,还没修。

网友:
这应该是组装屏的通病,泛白,屏飘,还厚很多,换了像个山寨机。那个镙丝很正常,换过屏的好多镙丝根本不敢拧紧,很容易爆屏。

网友:
看看能干点啥吧

网友:
每天吃了睡,睡了吃,10月和11月会是个生育高峰期!

网友:
鼠年吉祥/新春快乐

网友:
LED屏幕都喜欢烧屏,这已经严重残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