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NS1081芯片重新开卡速度变得非常慢

楼主(2020-01-28):
从手机上拆下了一颗16g的储存芯片。用1081主控板制作的一个U盘。第1次开卡的时候写有40多读80多。后面还用DC格式对齐了4K。写入速度就变成了2m每秒。后面重新开卡了也还是一样。速度还是上不去。放了冷却了一个小时再试还是这样。

网友A:
从手机上下载的下次网上下载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手机上下载的下次网上下载一个试试

语音输入弄错了。

网友B:
三星的会这样,而且发热严重,我买的三星颗粒全被我丢这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会这样,而且发热严重,我买的三星颗粒全被我丢这吃灰了。

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我不喜欢探索,所以不好用就搁置了

网友:
u盘一般不需要对齐  对齐了还降性能  点那个开卡吧

网友:
我还没有自己玩的时候买过一个三星颗粒的1081 U盘,测试速度优秀,跑圈之后写入就降成3m了,重新量产也没用,可能是颗粒寿命到了降速

网友:
用支持trim的平板恢复一下就行了。。。。问题是这样工程就大了去了。。。

网友C:
1.8V的基本烧死了,烧固件 + 格式化就好了,你还点开卡,真是...

网友:
掉速,试试慢速格式化吧,不行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V的基本烧死了,烧固件 + 格式化就好了,你还点开卡,真是...

这个芯片是双电压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这个只烧固件,哪用开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8V的基本烧死了,烧固件 + 格式化就好了,你还点开卡,真是...

烧死不是这个表现,三星很多TLC emmc固件有机制,只要短时间内暴写就会限速,解决的办法就是用专业设备清空或者焊接在支持trim的win 平板上面做一遍trim,我没设备,亲测128G 三星EMMC用后者完美复活,不过焊接一次平板电脑够折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死不是这个表现,三星很多TLC emmc固件有机制,只要短时间内暴写就会限速,解决的办法就是用专业设备清 ...

我用手机上拆下来的,速度很快,直接格式化的,三星颗粒,小米手机拆的,是不是手机上的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死不是这个表现,三星很多TLC emmc固件有机制,只要短时间内暴写就会限速,解决的办法就是用专业设备清 ...

找个Z3735F开发板做个eMMC Trim专用架

网友:
三星的写满第二次就掉速,必须要支持trim的才能恢复。

网友:
焊到emmc转tf那种上插平板卡槽可不可行

网友(2021-08-23):
引用 网友D:
烧死不是这个表现,三星很多TLC emmc固件有机制,只要短时间内暴写就会限速,解决的办法就是用专业设备清 ...

原来是这样,是不是还要焊平板上装完系统做trim:swe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