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无知小白问下,刚买的自动表,电压档数字老跳!

楼主(2020-01-28):
要过一会才归零,毫伏跳应该正常,直流电压档和交流电压档跳正常么?表笔短接又会归零。是不是表有瑕疵?需要校?

网友A:
正常,数字表输入阻抗高,感应电影响很大,表笔不短路跳动很正常
看网上keithley的7位半,不差表笔电压档能跳动到0.6V,刷新率那叫一个快

网友:
1楼正解,我就不再重复了

网友:
新表咋不让人看呢??上看咋跳

网友B:
国产低端表爱跳是通病,买外国二手F表吧,虽然也跳,但跳的频率不高,还算稳点。反正我用国产表很长时间了,都很难养成习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国产低端表爱跳是通病,买外国二手F表吧,虽然也跳,但跳的频率不高,还算稳点。反正我用国产表很长时间了 ...

我手里30元的UT33很稳不跳,原价一万多的日本台表跳的一塌糊涂,作何解释?

网友:
越不会跳的表越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里30元的UT33很稳不跳,原价一万多的日本台表跳的一塌糊涂,作何解释? ...

吃过好多次亏,也不会再入国产表吧?就国产牛屎烂大街,还不如入外国牛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数字表输入阻抗高,感应电影响很大,表笔不短路跳动很正常
看网上keithley的7位半,不差表笔电压档能 ...

谢谢。知道了!

网友:
同意1楼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