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己DIY萝莉三代航模遥控器(LOLI/RISE)

楼主(2020-01-28):
小时候就想做一架油动航模,无奈当时快递还不发达,到不了这里,也没有经济基础,所以就搁置了。
如今,工作了,有闲工夫还有钱了,就做一架固定翼吧。

当然 ,遥控器要自己DIY的才高大上,用的是开源的萝莉遥控器。自己在淘宝花15+10块钱买了一个遥控器,然后画板捷配免费打板。再买单片机,液晶屏。妞子开关,NRF24l01等等。直到最后的组装成成品。下面先欣赏一下遥控器正脸

然后再看一下内部杂乱的走线

那个小的腐蚀的板子是自己昨天刚做的tp4056充电板,正好放在这控里面用上了, 很是完美。

这是充电口跟PPM输出口(PPM是连接电脑上的模拟器的)

由于没有后盖板,所以只能裁一块覆铜板弄上了, 里面是一块1200mah的锂电池
下面是接收机,都是自己慢慢画的,为了做这个遥控器,都学会画板子了

从软件3D到实物

脱焊要点,多加助焊剂

最后看一下装好后的飞机吧。准备明天试飞

不能上传视频,到抖音上看实验视频吧
抖音号贰陆七四79050

网友A:
看来都一样爱好,我那KT330板机也是DIY的模型论坛遥控~那时候试飞没相机,挂了个诺基亚C5上去,真壮观。

网友B:
这伪装玩的!你就是直接成拼板也没问题、照做。

你的遥控板按钮少了几个,主控改成贴片stc了?!

网友B:
什么芯片?改程序了没?

网友:
不少花钱的玩意

网友:
厉害,要很强的动手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芯片?改程序了没?

STC12LE5A60S2,,没改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都一样爱好,我那KT330板机也是DIY的模型论坛遥控~那时候试飞没相机,挂了个诺基亚C5上去,真壮观。 ...

今天试飞秒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伪装玩的!你就是直接成拼板也没问题、照做。

你的遥控板按钮少了几个,主控改成贴片stc了?! ...

捷配不让拼版啊,我也是怕不给我拼,所以加了很多线,主控lqfp44  stc12le5a60s2,按钮也没少

网友:
玩航模就是这样的。除非水平高,不然修机的时间比飞行时间长NNN倍。

网友C:
我想用loli的程序改成一个多通道的枪控,但是不会烧程序   GT3B通道太少了   D7E 板控用起来不舒服
自己用一个航模6通的控改了一个枪控,但是通道没办法调整输出比例 很蛋疼  舵机都烧了

网友:
记得以前买过一个接电脑的  模拟器   买了100多  当时的软件3D效果挺一般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也曾经热衷过萝莉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用loli的程序改成一个多通道的枪控,但是不会烧程序   GT3B通道太少了   D7E 板控用起来不舒服
自己 ...

买个ch340模块烧程序很简单的

网友:
直接买个改控版。。。装小米遥控器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用loli的程序改成一个多通道的枪控,但是不会烧程序   GT3B通道太少了   D7E 板控用起来不舒服
自己 ...

gt3b可以刷8通第三方固件,可以对频富斯一代的8通接收机

网友(2020-08-06):
只要不打太多邮票孔和很明显的分割都不会算拼板吧

网友(2021-09-13):
好厉害,花了很多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