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Chrome浏览器的缓存文件夹修改位置总是不成功?

楼主(2020-01-28):
在Chrome浏览器地址栏输入:chrome://version/ 后回车,

复制个人资料路径后面的:C:\Users\用户名\AppData\Local\Google\Chrome\User Data\Default  到我的电脑地址栏打开,找到cache文件夹,清空浏览器数据以及历史记录,关闭Chrome浏览器,然后删除cache文件夹。

在d盘根目录下建立一个Cache文件夹

开始-Windows系统-命令提示符-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输入以下:

mklink /D "C:\Users\用户名\AppData\Local\Google\Chrome\User Data\Default\Cache" "D:\Cache"  后回车,

显示:为 C:\Users\用户名\AppData\Local\Google\Chrome\User Data\Default\Cache <<===>> d:\Cache 创建的符号链接

即修改为d:\Cache

按以上教程改的,为何改了以后再打开浏览器又自动在原来的位置新建一个Cache文件夹,且D盘的Cache文件夹内的和默认位置的Cache内容都同步增长?

网友:
mklink /D "C:\Users\????\AppData\Local\Google\Chrome\User Data\Default\Pepper Data\Shockwave Flash" "*:\Chrome\Shockwave Flash"

"C:\Program Files (x86)\Google\Chrome\Application\chrome.exe" --disk-cache-dir="*:\chrome"

????就是user name,  *就是盘符。

第一个就是把flash的缓存放到另一个盘
第二个是把chrome的缓存放在另一个盘的chrome的资料夹下。 chrome的快捷图标,用右键点下去,修改属性下的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mklink /D "C:%users\????\AppData\Local\Google\Chrome%user Data\Default\Pepper Data\Shockwave Flash"  ...

加了第二个操作,结果可以了,第一个操作不能省略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第二个操作,结果可以了,第一个操作不能省略的吗?

第二条是一般浏览的cache搬到另一个盘里。
第一条是如果你常用flash看片,就把flash的片子缓存也放到另一个盘里。 如果你不用flash播放器,不加第一条也可以。
我是这么做是因为不想缓存放在固态的系统盘上。我有32G内存,把内存部份划做ramdisk, 既不会减慢缓存的存取。也不会老是写固态盘,把固态盘写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