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当疫情逼近时,随身准备一个小喷雾瓶,装点酒精,随喷随消毒~~

楼主(2020-01-29):
当疫情逼近时,随身准备一个小喷雾瓶,装点酒精,随喷随消毒~~

口罩比较缺少的时候,消一下毒还可以多用几次~~

网友:
多洗手,注意卫生,祝身体健康

网友:
你这个屈臣氏的瓶够可爱的

网友:
别喷到火星上啊

网友:
我都是喝高度白酒消毒,边喝边洒,和电视剧里梁山好汉一样

网友:
讲究卫生是个好习惯,除了楼主所用酒精杀菌消毒外,还有常见的常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遮挡等等,要坚持。不过也要讲科学,细菌和病毒不是同一类东西,细菌可以被酒精杀死,但酒精对绝大多数病毒都是无效的,不要以为用过酒精就万事大吉了哦。

网友:
方法不错,可效仿

网友:
在家窝着,最安全

网友:
谁说酒精只对细菌有效,对大多数病毒无效?简直是误导,无论细菌还是病毒都怕酒精,看:

酒精:

适用范围:洗手、浸泡体温计

注意事项:浓度、时间、人群

酒精可以说是我们最熟悉的消毒剂。

细菌、真菌、病毒,都可以看做特殊的细胞。外面,有与细胞膜相似的屏障结构;内部,同样有各式各样的蛋白质,用于新陈代谢、生长繁殖。而酒精,可以与蛋白质结合,导致蛋白质凝固、变形,失去其原有的功能。

这种结合,受多个因素影响:酒精浓度,低了不行高了也不行,一般以75%为宜。换言之,市面上三五十度的白酒不能替代医用酒精;作用时间,要想有效杀死体温计上的细菌,浸泡时间应该在10分钟以上;其他有机物,比如,血液中含有大量蛋白质,遇到外伤直接用酒精消毒,不仅刺激大,而且效果不好。此外,婴幼儿对酒精较为敏感,运用的时候应该格外注意。

酒精在家庭中最常见的使用场景是洗手。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的建议,如果手边没有肥皂,可以选用酒精含量60%以上的洗手液。跟三氯生、三氯卡班等成分相比,酒精更安全、更有效。洗的时候要注意,尽量消除盲区,哼两遍《祝你生日快乐》,确保作用时间在20秒以上。

网友:
口罩打湿后就失效了,强烈建议不要这么干

网友:
红星二锅头可以吗

网友:
不是说了这次的病毒对高温比较敏感么,你得多喝热水。。。。

网友:
口罩不可沾水哈,这个喷了酒精后就算晾干也不如用过的口罩。另外口罩也最好不要频繁摘下戴上

网友:
喷口罩上不怕把自己闻醉了?

网友:
你好 通知 请吹气 麻烦配合检查

网友:
这几天没有事在家把分析纯兑水到处喷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