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_x64有时关机再开机后,准备到输入PIN码时,键盘不能用,只有鼠标能用

楼主(2020-01-29):
单击一下鼠标才会出现PIN码输入界面,键盘哪个键都不能用,按了没反应,只有点击鼠标后键盘才正常,这是哪里出了问题?以前不是这样的,换了个LTSC版的就这样了,重装了系统还是一样,是笔记本T430的,没有小键盘。

网友A:
应该是num小键盘没开吧,一般pin码不能有字母和字符。除非你设置时候把包含字母字符选上。有的 时候电脑开机默认是关闭小键盘的,你看看你BIOS启动里面有没有什么numlock选项打开就好。要是没有就百度搜索开机小键盘不开。要修改注册表,我之前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num小键盘没开吧,一般pin码不能有字母和字符。除非你设置时候把包含字母字符选上。有的 时候电脑开 ...

我的是笔记本,T430的,有时候又正常,用LTSB的倒是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笔记本,T430的,有时候又正常,用LTSB的倒是没问题。

我的也是笔记本,之前开机输入pin码的时候小键盘就没有开,就需要手动开一下小键盘,百度有教程修改注册表的一个值就行。

网友:
从没设置过输入pin开机

网友:
换一个好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笔记本,之前开机输入pin码的时候小键盘就没有开,就需要手动开一下小键盘,百度有教程修改注册 ...

我的T430 没有小键盘,有时候开机又正常键盘能用